吊机的疑惑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2-01-10):
一直以来都是玩KT3D板机,扭力吊机不成问题,蛇滚周圆也马马虎虎能滚出来。八月以来配了一架1.2米的EPP3D SBACH342室外玩,配置为店家推荐的3714 1000KV、天行者40A、老虎牌3S 20C 2200MAH锂电,仿ACP13*3.6桨。吊机的时候油门控制手感跟KT3D板机和模拟器差别很大,平常我都是在重力和拉力之间找到个平衡点然后上下浮动较小的油门就可以保持飞机悬停吊机,而这架SBACH342要80%油门以上,吊机时稍加点油门飞机总是慢慢的往上窜,稍微收点油门就迅速失速往下掉,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能在70%-100%油门区间不断的大幅度轰油门才能保持吊机,很不稳定。一开始以为是动力不足,后来换了朗宇2820 900KV其他配置不变感觉还是差不多。请有经验的高手们分析指点一下是什么缘故。

网友A:
我看有几个问题:
1. 可能是电调线性不好,动力的输出和你摇杆的动作不成比例;好电调的输出有细腻的感觉,质量差的电调比较粗放一些。
2. 80%才能吊机,动力很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电池的问题。要获得接近于这款飞机重量两倍的拉力,电流会到45A以上,甚至到50A。看看你的电池能否支撑这么大的电流。APC仿桨效率会低些,输出同样拉力的电流会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几个问题:
1. 可能是电调线性不好,动力的输出和你摇杆的动作不成比例;好电调的输出有细腻的感觉,质量差的电调比较粗放一些。
2. 80%才能吊机,动力很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电池的问题。要获得接近于这款飞 ...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你可能大的飞机飞得比较少,大飞机惯量很大,所以修舵也好,补油也好,都要有提前量。
排除电调线性缘故的话,我猜测可能你油门控制不是很好,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你拼命补油,爬上去了你又一下子收干净,看上去飞机就窜啊窜的

楼主:
油门和修舵提前量也会,只是这架机的油门控制实在难以言传,给人感觉响应很迟钝。我现在自己分析可能一是自己飞大机的手感不熟悉,二是电池放电虚标;因为有过一次电池充满电装上去顺手接了个电量报警器,结果刚上天只要猛推油门过一半就会低压报警。

网友:
电池不行!不信你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我也有342这个飞机 我觉得你的浆应该用1365的 然后你的电池20C的放电肯定不行 至少要用30C的 这样会找到F3P的那种感觉 跟别的都没关系 本人的342掉水里了 飘走了 郁闷 现在又回F3P折腾了

网友:
朋友我告诉你吧!

这款1.22米翼展的飞机,应该说所有1.22米以下(包括1.22米)翼展的342都不好吊机(1.22米以上我没有342飞机)。342不属于吊机的飞机
我和你的是一样的飞机,我用的是 朗宇 2814 1000KV 电机 ,用过3S 4S电池 。 12X6  13X5  13X6的桨都试过了,吊机倒是一半油门就OK了,我用的是凤凰50A电调,应该跟电调给力有关。但吊机非常不稳定,而且扭力滚很难出来,要打足副翼才会出来,自己滚基本不可能。后来我自己检查了飞机的翼型,342应该属于下单翼飞机了。所以飞航线没有问题而且非常好,但吊机就不如雅克和330系列的飞机了。
    现在342在家“吊”这呢,估计我不会再飞这个飞机了。

网友:
电池不行就换灰机

网友:
我kao,这么多高手~~~~~这个飞机还有F3P的感觉?
只同意2楼和板凳的意见,楼主发个视频上来看看先~~~免得大家瞎JB猜~~~~

网友:
1.2米EPP的重量应该在1300g左右,这个重量的飞机,楼主就甭想找回F3P的感觉了。

我955翼展的EXTRA,65%油门吊机,吊起来也跟F3P的差天共地呢!

1.2米的飞机主翼长,但翼根窄,吊机惯性更大。

我也同意楼上13楼的,呵呵!大家别乱猜~

网友:
嗯 知识贴呀!坛子里就要多点知识贴 少点口水贴: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