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塑料齿能飞无副翼吗?

楼主(2012-01-10):
我的500是510塑料齿
舵机
,买了RJX的改装头,改成无副翼,突然想到塑料齿行不行吗?会不会有隐患,不炸的情况下,没炸必扫我是亲身体验了N次了。有必要换成510M用的金属齿吗?

网友A:
换金属齿很有必要,提高舵机耐冲击性能,我的5245炸机无数次还没扫过齿,省了不少维修费用还省心。

网友B:
其实塑料齿比较安全,就是现在这个齿的价格偏贵!扫齿是对舵机的卸力,否则就是硬碰硬,金属齿轮炸多了也会变形的,只是你不容易发觉罢了!

网友C:
塑料齿和金属齿都一样要炸机的。管他呢。。。

网友D:
一直在用塑料齿的510飞无副,无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E:
完全没问题,就是炸鸡必扫齿。齿轮要30多元一副

楼主:
谢谢各位,那就不换了,反正没炸必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