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OOTY制作

楼主(2012-01-10):
请教桅杆的取材,遥控器材的购买网站。。

楼主:
尾舵因如何安装?不会漏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桅杆的取材,遥控器材的购买网站。。

碳纤管直径4-5mm,网站---淘宝

楼主:
淘宝的遥控器都5.6通道的,还很贵额,便宜点的2通道哪有?

网友:
看你想要的层次咯,国产的四通带着接收也不过百八十,水面几十米没压力
确定船型,结构,然后再考虑安装问题,别像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