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US MWC SE 小4轴 试飞

楼主(2012-01-10):
           一直想给小4轴找个便宜、稳定、可玩性高的飞控,陆陆续续用了不同的飞控,后来正好看到CRIUS MWC  体积与重量和KK相似才13g,性能却要比KK好很多,就买了个玩玩。
一开始直接硬连接的4轴机架结果振动大了很难飞。后来采取了图上直接用双面胶固定直接用默认参数很好飞。
我觉得这块板体积还可以缩小,板子上还有很多空余的地方,3PIN插座其实可以去掉,直接留个信号PIN就可以了,大部分重量都来自这些3pin插座。气压计上面做好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一下,对于小4轴来说气压计就是摆设~因为螺旋桨把风直接吹在气压计上了。大4轴应该没什么影响。
黑色的板子真是难看到家了。白色的板子好看。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QxMjM3NDA4/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室内直接 lite 版就好了,和se比 就是少了 气压 和 磁阻。 不能定高和锁定航线,不过在室内也用不到这2个功能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啊 飞的也挺稳

楼主:
带自稳的飞控都很厉害,
因为我的这个4轴电机臂很薄,加上螺旋桨不平衡。
电机转的时候电机臂上下晃动很大,奖夹基本上是不同心的,几乎呈椭圆状,依照油门大小决定。
之前用kk飞的时候要一直修正才行。或者就是重新搞个电机臂。
现在不需要了。能飞稳就行了。
小的也就是天冷在家里玩玩。
玩的话 还是大的好玩。

网友:
房子很不错的说

网友:
这个晃得有点厉害。。。

网友:
解决一下平衡问题,再慢慢调调会更稳的

网友(2012-02-14):
调稳了可以当玩具直升机飞,哈哈~

网友(2012-09-03):
玩MWC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