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对头老是没感觉

楼主(2012-01-10):
十一月份买了一架飞越450,对尾悬停应该过关了,能跟着飞机后面走,感觉很不错,可是今天想练一下对尾,老是没感觉,一开始在离地二三十公分悬停时转了一下尾巴对头把尾桨打了,想直接对头起,老是打错舵,没敢飞起来。后来想想从侧面向后飞,飞机在我的后面方向一至应该不会错了吧,可是没掌握住舵量直接侧着降落把主桨和一副尾桨又打了,还损失了一副起落架,练不成对尾就不能航线,我该怎么练啊。。。
还有一开始飞的时候感觉主旋翼转速特高,都有点害怕,现在感觉主旋翼转速也不是很高了,但飞机还是很稳的。

网友A:
多练模拟器

楼主:
原帖由
紅雙囍
于 2012-1-10 16:36 发表
多练模拟器
没练过模拟器,有一套fms的,可是从没有设置成功过,只能用键盘,用控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B:
多练模拟,不练模拟有的炸!

网友C:
我也没模拟器,都是炸成功的,惭愧。

网友D:
我也在练对头,但是我是先对尾起飞到2层楼那么高,然后再调过头来对头练,现在已经很有感觉了。

网友E:
不练模拟器,又没教练,一个人真机练习的成本很大的

网友F:
必须用凤凰和G4练习,这两款软件才接近真实感受

网友G:
 lz我也没飞过模拟器,你不要急着一下对头过来,对侧面的练习过程中鸡头慢慢的朝着自己偏转,一点点转过来,一点点的联系。还有,如果你对尾和对侧都已经很稳的话,那现在纯属是心理障碍,你飞稍微高一点,勇敢的对头过来,抱着飞机报销的念头去练习吧,别怕!肯定能成功

网友H:
练模拟器

网友I:
才对尾就想着跳过2侧直接对头???按步就班吧。。。一步一个脚印。。。急不来。。

网友J: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 才飞了几个月就想练习对头!直机练习不能急于求成,对尾练好了就慢慢打舵熟悉侧面,等到俩侧面飞的和对尾一样了在考虑对头吧。要知道我飞了半年了(一个星期4块电)还在练习侧面呢,但是我的炸鸡记录为“零”!
千万别着急。

网友K:
舍弃模拟器的话,练习对头过关的成本估价会过万。将来3D的成本会有n个万。
买个模拟器才120元左右,有一款软件叫AeroFLY的设置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L:
模拟器是一定必须的啊,练好了侧面悬停再开始练对头悬停啊。
不要莽撞的上真机实习,代价很高的。

网友M:
侧面练好了在对头吧

网友N:
小技巧,对头飞机往那边飘,就往那边打舵,左飘打左舵,右飘打右舵

网友O:
买个带假控的模拟器吧,反正只是用来熟悉反应

网友P:
标题

一句话,当你舍得炸机或者觉得机炸不坏,你会勇敢地尝试一切动作。起码我从mcpx入魔是这个样子,觉得鸡鸡不怕炸,三个月就尝试倒飞了,当然四面,自旋,航线都能飞了。
不过这个过程电脑模拟、人脑模拟打舵,对尾、对侧、对头、双向自旋悬停得循序渐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  才飞了几个月就想练习对头!直机练习不能急于求成,对尾练好了就慢慢打舵熟悉侧面,等到俩侧面飞的和对尾一样了在考虑对头吧。要知道我飞了半年了(一个星期4块电)还在练习侧面呢,但是我的炸 ...

 我练了一年了还是三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到后来 就发现其实对尾和对头都比侧悬停简单,其实对头就是升降舵和副翼和对尾是反的,建议连模拟器,行成新的条件反射,对头那,比如副翼的控制,说白了想控制它不动就是它往哪偏,你往哪打舵,如果想让它偏移,想让它左飞,往右打舵,前后还好说,这个没模拟器的话炸机成本会很高,上淘宝买吧,不到一百大洋 什么遥控器的插口都有 ~

网友:
对头和对尾的方向刚相反,形成相反的条件反射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用凤凰和G4练习,这两款软件才接近真实感受

谢谢,找一下练练感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着两侧飞都没问题,就是对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句话,当你舍得炸机或者觉得机炸不坏,你会勇敢地尝试一切动作。起码我从mcpx入魔是这个样子,觉得鸡鸡不怕炸,三个月就尝试倒飞了,当然四面,自旋,航线都能飞了。
不过这个过程电脑模拟、,对尾、对 ...

人脑模拟打舵,一直是这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应该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