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4 3DX CHINA特别版----组装

楼主(2012-01-10):
X4的组装并不复杂,而且部分零件出厂时已经组装好,只需要检查螺丝胶是否足够即可。
继承了X5的“盒式”机身的它拥有极高的模块整合度,如果有X5的安装经验,组装X4便会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

首先组装轴承座和传动齿,由于X4采用了二级传动,此处的组装和常见的直升机略显不同。二级传动的好处是齿比配搭变化更多,更灵活,以便适应不同KV的电机。另外,齿轮的直径也大大减少,机头罩可以做得更窄,流线形更好,也有效减少调整直线飞行时的风阻。当然缺点也是有的,组装会变得麻烦些,齿轮噪音也相对增加。

下轴承座是3条转动轴一体化设计,齿轮间的间隙得到有效的保证,转动阻力更小,更顺滑。

组装中要注意轴承座的上下方向,注意观察轴承的正反面。

单向轴承需要玩家特别注意,泰世针对早前产品EP425会出现单项轴承容易卡死的这一问题也做出了改进,单向轴承在出厂时内部都已经涂抹了一层润滑油帮助润滑和散热,此外套装内还有额外配送一瓶单向轴承专用润滑油,建议玩家一定要自己再额外涂抹尽量多的润滑油上去来延长使用寿命和。另外单向轴承齿轮的材质也换了更耐用的钢材,爆齿轮的现象不会再发生。

出厂时单向轴承内部就有不少润滑油。

X4附带的单向轴承专用润滑油、螺丝胶和2.0球头内六角刀。

需要在单向轴承内涂抹尽量多的单向轴承专用润滑油。

楼主:
检查传动轴下方的锁定螺丝有没有打螺丝胶!并且在安装单向轴承时要分清轴承的安装方向。

机身中部的轴承座和传动结构基本完成。

X4和X5一样采用了狭窄的“盒式”机身结构,机身的抗扭和抗冲击强度大大提高。相信要炸坏机身难度挺大的。我们的测试员在近半年的测试飞行中,也出现了好几次炸机的情况,机身均完好无损。

将轴承座对号入座。并注意使用主轴检查两个主轴轴承座之前的同心度。

合上另一半侧板。

装好“盒子”的侧面。

紧凑的机身显现。

装上脚架让机身站立好进行后面的步骤。脚架和EP425、X5通用,而脚架管是和X5风格一致的亮银配色设计,在太阳底下飞行更耀眼。

楼主:
配套的天蝎星马达登场!天蝎星马达大家都很熟悉,其造工精细、高功率等优点早已深入民心,不愧为模型直升机马达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这款由天蝎星代工生产的3026-1400KV马达,持续功率高达1680W,是3026马达系列**率最大的一颗。强大的动力配合X4轻量化设计的机身,换取最理想的推重比。

马达标配18T钢齿。

注意调整好马达齿和齿盘的间隙,有经验的玩家可以通过左手捏住马达,右手轻轻晃动齿盘来感觉间隙的大小,一般能微微的晃动间隙是合理的。泰世X4、X5和X7都采用相同的马达上置结构,虽然齿轮间隙调整相对麻烦一些,但这种设计能得到最大化的机身强度,而且,间隙调整只需要一次,虽然麻烦些,但为了换取更优秀的性能,这又何妨呢?

X4的无副翼旋翼头出厂已经组装完成,建议检查螺丝的上胶情况,特别是横轴螺丝!一体式中联的设计短小,主轴与中联之前也采用多点固定,比单纯的单螺丝固定要可靠得多。

横轴采用了和X5一样的M4螺丝,根本不用担心横轴螺丝会因为剧烈3D而飞断,相当扎实。

X4的主轴固定方式:一对孔由常见的T头固定螺丝穿过,另一对孔还有WASHOUT摇臂螺丝辅助固定,确保万无一失。

中联一体式的设计也减去了相位的调整的麻烦。

楼主:
大桨夹和大哥X7、二哥X5一样是分体式设计,炸机成本也得以降低。分体的桨夹摇臂相当粗壮,跟X5有得一比。

特别版内包含3颗MKS 9660A+和1颗MKS 8910A+。这两款舵机均采用日本的空心杯电机,全金属齿设计。性能可以说是同级舵机中的佼佼者。9660A+的零售价是400元,而8910A+更是高达450元!这套Supercombo版本的X4性价比可见一斑。

先把斜盘舵机给安上。

找到舵机中立点固定好舵臂。

舵机固定座上的螺丝尺寸有误,泰世做了专门的替换螺丝包。

可以使用附带的球头内六角扳手来缩紧这两颗螺丝。

斜盘舵机安装完成。

楼主:
旋翼头也可以就位了。

安装说明书上的尺寸大概调整好连杆。

再来尾巴的组装,不得不说部件做的很精致漂亮。

老生长谈,尾波箱重新检查上胶情况。
这款尾波箱我们网站之前有做过详细介绍,具体请参考:http://t.cn/Saq5TV

不锈钢尾中联是外丝设计,尾桨夹使用的是自锁螺母锁紧。金属尾桨夹是3轴承设计,运转顺滑且没虚位。

此处螺丝需要打胶。

尾巴组装完毕。

胶圈上可以涂抹润滑油方便穿入尾管。

尾波箱上有尾管固定螺丝。

网友:
这是转帖?为什么打着“中 国遥控模型网”的水印

楼主:
俺就是把我们的原创贴子转过来分享啊!让更多喜欢X4的看到

楼主:
伞齿的间隙也需要多加注意,让两边的伞齿能完全对准咬和上,标准是运转顺滑并不留间隙,否则暴力飞行时可能出现扫齿的情况。
电子设备可以开始全面安装。原配的66A电调,带有缓启动功能,开关式BEC。66A的持续电流也能满足暴力3D的飞行需要。

由德国Mikado代工生产的Mini VBar,无平衡杆系统中的王牌产品。而GAUI版本的Mini Vbar,只是减少了几个比较通用的设定,只能适用于“后置升降舵的120度CCPM结构”的直升机,其余性能与Mikado版本的一致。只需要简单的设定,飞行性能已经能满足绝大部分玩家的要求。如果玩家需要进一步调整手感,也可以升级成Pro版本,但需要99美金的升级费用。

提供一个布线参考给大家。需要注意线路穿过侧板时的保护。

电池绑带槽最好用锉刀锉出圆角,防止割破扎带。

由于Vbar所配的连接线较短,标准接收机可以粘贴在侧板后侧。如果使用Futaba S.Bus系统,接收机就能藏于机身内部;如果使用JR/Spektrum卫星天线,那接线和卫星天线的安装就更简单了。

楼主:
鲜红的彩绘头罩辨识度很好。喷工同样很精细!

这还有一小块碳纤维板是用来干嘛的呢?其实是尾撑固定座。通过尼龙扎带把两条尾撑连接在一起,有效抑制高频震动。

飞行小Tips:单项齿轮上可以涂抹一些燃油直升机的甲醇燃料来帮助润滑和散热。由于燃料中的成分含有润滑油,当燃油中的甲醇挥发后,形成润滑层留在齿轮表面。有效减小齿轮咬合产生的噪音和减低单向齿轮的发热量,延长单向轴承的寿命,应付更暴力的3D飞行!

大功告成,出门爽飞!

网友:
好宝贝,就是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只能YY了

网友:
好贴顶一下、知道什么时候出X6吗

网友(2012-02-20):
看帖留名,方便以后装机!

网友:
标题

好东西,技术好了入一个

网友:
   刚入一架!!

网友:
看完了突然喜欢上X4的结构,不懂这东西是干嘛用的,支撑头罩

网友A(2012-11-30):
好东西,这个需要hold住

网友B(2013-03-21):
你的X4单向打滑吗

网友C:
GAUI 飞机大齿和电机齿间隙的调整,是个败笔;
马达落位后,无论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大齿与电机齿的结合部;
GAUI应该改进侧板设计,使之能于某一处瞥见大齿与电机齿结合部,才能方便玩家调整大齿间隙。
至于 LZ 说的什么“有经验的玩家”、“轻摇大齿盘去感觉”、“只调整1次”、“麻烦又何妨”云云,
看过后有种 米饭里掉进个苍蝇 的感觉。

网友D:
喜欢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