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2-01-10):
我一山寨450,和山寨9257锁尾,低速航线时打尾陀机头可以旋转过来,当高速航线时打尾陀机头只能转90度左右就转不过来了,是不是锁尾陀机力量不够呀?

网友A:
尾舵的中心位置和舵量没调好

网友B:
飞航线山寨9257是能够锁尾的,首先不连接舵机时,尾桨螺距变化必须顺畅,这是能够锁尾的前提。
然后在陀螺仪感度不锁尾模式下,调节舵机位置以使直机悬停基本不打转,最后调节陀螺仪的limit,以使方向左右打到底时,舵机刚好不要吱吱叫。
我的山寨9257用了约3个月,一日三电,本来表现不错,可惜前不久可能寿命到了,不转了。

网友C:
潜水是第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