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fpv 1860 装机 调试

楼主(2012-01-10):
今天终于初装完毕,改天调试。请前辈们指出一下有何缺点,避免炸鸡哈。谢谢

网友:
可以飞啦

网友:
图好模糊。。

楼主:
上传图片我没搞好,本来是很清晰的但是就是传不上来,结果只有改照片像素,所以就模糊。下回搞清楚咋个整的,上传清晰的图哈。咋整的呢图片就能上传清晰的呢,有知道的吗,给我指导指导哈

网友:
舱内的线不要压到飞控了。飞控一点要按牢固 角度要正确。另外飞天行者一定要柔和不要做过大的动作,注意盘旋推油门。还有重心位置调整,如果你飞机重量在1.5KG以上 速度不要低于20KM每小时,舵量不要太大。其他就等你从炸鸡中体会了。。。

网友:
天行者fpv 1860 和航拍软件多少价格啊?谢谢

楼主:
谢谢辣椒兔的指导,我会记下来的,但愿我不要再炸鸡中体会哈,你多给我指导指导嘛。这个东西在执行自动返航的时候它的舵量我咋控制啊,好像不在我控制范围呢,咋解决呢,我一直在关注论坛,关于天行者尾旋的问题。我自己飞的时候动作都很小的,但是飞控在控制的时候我就没法了,我很纠结啊。我的飞控用的是飞宇FY-31AP带OSD的很好安装,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新版天行者吗?

网友:
皮筋绑法不对

楼主:
谢谢指导,我的这个皮筋是在室内调试用的绑发法暂时用一下,调一下重心,但是还是请说说天行者的皮筋该咋绑结实。最好有图哈,谢谢。是天行者新款的,机翼里面在靠近翼边的位置预埋了两根碳管,主翼用一根碳管插入固定。刚好和预埋的碳管交叉。给大油门水平尾舵有明显的抖动,我作了两个小支撑。有效果,但整个尾翼还是明显刚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辣椒兔的指导,我会记下来的,但愿我不要再炸鸡中体会哈,你多给我指导指导嘛。这个东西在执行自动返航的时候它的舵量我咋控制啊,好像不在我控制范围呢,咋解决呢,我一直在关注论坛,关于天行者尾旋的问题。我 ...

自动返航时就不要管了。因为如果你舵面幅度不大的话还不至于在自动返航时出现问题。舵面好像控制在25度。。另外不开副翼直接用尾舵会更好。
天行者只有炸过几次后 你才会真正懂它~~~
尾部的问题整一个坑爹效应。。。感觉就是整机一个阳痿败笔。。不过我都没做过加强也很好飞~~~

楼主:
不用副翼的话,直接用垂尾转向。但是一般来说垂尾转向的时候飞机水平都有偏移,我自己在手动飞行时候每次一用垂尾转向都要带上副翼来调整姿态。不然就很恼火。对这个问题,辣椒兔有何高见,请指导指导哈

楼主:
接着上图,今天初步安装完成,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改位置的,没有固定死的,大家看看有啥问题给我指出来哈,谢谢。

我把接收机,和OSD用胶布粘到机身的右侧面上的,下面用海绵胶布做得减震。

我把接收机,和OSD用胶布粘到机身的右侧面上的,下面用海绵胶布做得减震。

复件

摄像头用纤维胶布粘到机头上的

摄像头用纤维胶布粘到机头上的

GPS 我放在飞机主翼的下面那个槽里的

GPS 我放在飞机主翼的下面那个槽里的

FY-31AP平衡仪我放在飞机机腹靠前一点的位置

FY-31AP平衡仪我放在飞机机腹靠前一点的位置

我把散热片用AB胶粘到发射机上的

我把散热片用AB胶粘到发射机上的

电机用的是2814-4 1000KV和9*6的浆

电机用的是2814-4  1000KV和9*6的浆

电池我用的是4900毫安3S电池,放在机头最前面的,刚好做配重

电池我用的是4900毫安3S电池,放在机头最前面的,刚好做配重

网友:
关于1860和1680我看只有等易飞出来解释一下,我可是迷糊了 ,建议楼主买个单反相机

楼主:
汶川冷水鱼:loveliness: ,问啥让我上单反啊。有啥子作用啊,请指导一下哈。谢谢

楼主:
下午出去做了一下地面测试,测试包括10C+第四代遥控增程系统/72mhz功放,在功率为4W(最大7W)时候的有效遥控距离,还有就是柏通1.2G的图传(加平板天线)传输距离。下午因为有事就没有做太多的实验。我在一座桥上,四周很空旷基本没有遮挡,我朋友拿飞机看有没反应。在1.5KM时候试了一下,最远3KM。这个增程和1.2G的图传真有干扰。卖家提示,图传和增程功放实际使用时候要相隔3米以上。

最远一次,我拿控在桥上

最远一次,我拿控在桥上

距离

距离

楼主:
下回把功放的功率开到最大,7W。试试在两座桥上遥控信号如何。直线距离5.3公里

网友:
呵呵 等待你首飞。
我又新天行者下午准备首飞~ 骚货配件。

楼主:
有一个问题GPS的位置对吗,安装时候需要放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汶川冷水鱼:loveliness: ,问啥让我上单反啊。有啥子作用啊,请指导一下哈。谢谢
拍出来的照片清楚啊,我发的图很模糊的,感觉有点近视 装的不错小子春 节我到仁寿过,一起FPV哇

楼主:
好啊,我是眉山的,到仁寿很近的。你是仁寿人吗?快回来吧,我迫切需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飞手来教教我了,不然飞起来始终感觉没有底气。

楼主:
我今天秤了一下整机一共1600G我用的是朗宇2814 1000KV和9*6的浆,电池是3S4900毫安的。这样的配置行不行啊,请高手指导。

网友:
欧兄。。这几天怎么没进展。比较忙?

楼主:
忙啊。这几天四川一直下雨,根本不具备飞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