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F22失速 高手请进。

楼主(2012-01-10):
65翼展F22 腰推的。。。一转弯就失速直下。。为什么啊。?

网友A:
重心不对吧,F22腰推不容易失速的

网友B:
KT机都是这样的。

楼主:
重心我调过了..但是一转弯就失速螺旋下来..控也控不了.

楼主:
做2架也是这样..真晕哦..以前做的也不会这样的..

网友C:
转弯时要有一定的速度,小舵量,小舵量,小舵量,小舵量,小舵量,小舵量,

网友D:
你是平尾全动的是吧?那舵量可能大了

楼主:
V翼混控啊.是全动的..以前的陀量也是100%的..以前的很好飞..这次上了朗宇2450KV的电机就转玩失速了..是不是电机太快了.?

网友E:
保持速度,保持速度,保持速度……………………

网友F:
KV2450,不应该是扭转问题。可能还是给舵量太大了!也不排除头重

网友G:
标题
我也试过这样,发现两个垂尾68度装得不对称、不平行,后干脆改90度装好,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