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1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imax b6可以充1s
电池
,于是将电池接到平衡插旁边的那个可以接T插的那个口,设置为1s charge,自检电池时总是重启,确定没有插反正负,但充3s的电池没有问题,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另外想问一下,是不是我的电池接法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充平衡口引出两根接上?

网友A:
我好像就是1s charge直接插在输出口就充了~~没用平衡口

网友B:
1S不用平衡插头,直接接T插就可以,我经常用来充手机电池,就图它充得快!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开始1s充电就重启了,但是充3s电池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调下电流看看,充电电流调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