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2801pro和MB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请教一下高手们!!!现在用的控是华科尔2801pro ,如果机子上MB系统的话,是否兼容!!!
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 华记 指认自家人!!不对的老头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 华记 指认自家人!!不对的老头补充!!
我现在才知道mb原来是接收无副翼一体机

网友:
250se上正在用,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只有接收有限制,无副翼系统无所谓的

网友B:
MB不是接收和平衡仪一体的么?

网友:
用RX2801做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汗 差点被XX的模型店骗了 他叫我如果用MB的话2801pro是不行的 必须换控!

网友:
我就是2801和mb,用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不是接收和平衡仪一体的么?

早期MB是單體,後期MB有加入接收功能,忘了是JR還是司備創DSM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