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 XG8 动力电压回传线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12-01-10):
请问JR XG8 动力电压回传线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A:
没意义 要加模块 模块没得卖

网友B:
近期也在留意XG8,同问,就靠那个回传模块怎么检测到动力电池的电压?电机转速??

网友C:
要买传感器的

网友D:
这个控回传的电压是什么电压?
动力电压还是接收机电压?
传回来的电压能设置低电压报警不?

网友E(2012-03-28):
XG8不能回传动力电压(除非2S动力),只能回传接收电压。
原装接收不需要任何设备即可回传接收电压。
回传电压可设定报警,个人觉得主要用于大飞机2S直接供电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