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wookongm在gps姿态模式下漂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今天去试飞 在地上5分钟都没有找到卫星   我就用姿态模式起飞了  在空中红灯就不闪了
在空中一看受到了gps信号我就切到了gps姿态模式飞机就开始漂的很厉害

我在控制修正姿态一松手 这飞机特有主见继续漂  一会又往另一个方向漂

我就从新校了下指南针  还是一样 没改善
就是在gps模式下是这样的不正常

请老鸟和dji的技术员给我一些指导 谢谢

楼主:
准备明天换5.0 来试试

网友: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呀,5.0也是一样!

我的悟空加x650加盘式电机

我的悟空加x650加盘式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看到图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搜不到星星。
楼主之前能搜到星星吗?
我炸了机,重装机器之后顺便升级了,现在搞不清是悟空升级不能搜星还是炸机不能搜星。

网友:
5.0之后感觉搜星能力下降了,我也纳闷呀,什么都没改,第一次首飞悟空的时候很快就搜到星了

网友:
楼主的是几寸桨啊??还有总重多少啊?KV ?几S?

楼主:
今天换了 5.0  上电后在地上有1分钟没有收到卫星
但是我把收放在gps上大概有10秒就找到了  难道是温度太低今天温度在3度左右

在离地10米的地方 勉强能定住但是大概有个5米的来去 定高很稳

但是在地上1.5米的时候 用gps就向左前方不停的漂

楼主:
还有今天设置了航向锁定的开关但是 试了没效果 就像没开功能一样

我这飞机之前炸过一次 发回dji修了一次 他就把原来的固件升到了5.0以前的那个固件了
发回来就没能正常飞过

很是费解 还是希望大疆的专业人员给出个指导  是我没设置好还是上次摔到哪里了

楼主:
原来在天上 就像钉钉子一样稳   只可惜被该死的鸽子装下来了

网友:
我是第一次的固件飞行的时候钉钉子最稳了,几乎一动不动,后面再也没有那个感觉了,总会在一个小范围内晃悠,感度调来调去的总找不到最合适的点,无奈,现在升级到5.0了,还没有来得及去室外飞,在室内到是挺稳的,手动都飘的不厉害,估计与我最近练习模拟器比较多也有关系吧,控制的感觉好多了。当然姿态更好飞了。

网友:
我的5.0收星很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CF相关
如果使用的是传统CF,可先切到自驾,然后将航向锁定开关打到关的位置,再开启航向锁定进入
而如果使用返航点锁定的话,飞机需要具备说明书所述四个条件: 1. GPS星数6或以上  2.在GPS姿态模式下 3.已成功记录返航点 4.飞行器距离返航点10米以外

CF功能有一个逻辑是如果手动模式(或者遥控器U通道进入失控模式或者进入航点飞行)而切出CF的,需要重新把CF开关打到关的位置再开启
2. GPS模式下往一边飘
连上调参软件看遥杆校准页面是的杆滑块位置在松杆时是否为绿色状态,再一个是检查高级参数,可以先将高级参数设为默认

楼主:
还有我设置cf后 我就从来没见过快闪的 绿灯  不管是 手动拨三下还是等30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是几桨的飞行器,用的是普通接收机还是S-bus接收机? 在调参上面选择了智能航向控制之后,能否看到智能航向三档开关滑条有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把航向锁定的开关打到HOME模式了呀? HOME模式要出10米外才能开启的。

网友:
参数设置很重要

网友(2014-11-17):
我也是,期待被解决吧。。。都2014了。。

网友:
我的Woonkong最近也是。搜星好困难。应该和温度没关系10-20度都试过。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