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BT30的问题 多谢普总

楼主(2012-01-10):
我的BT30主轴前几天装上BT30的刀柄,因为我没用液压缸来顶拉dao杆,而是做了个夹具用螺杆顶那根拉dao杆的。
图片上我已经拆了换刀的结构,简单结构如设计图。
图中红色圈为拉*杆,往下顶时刀柄可拿出来。

在使用时发现,拉dao杆快松到行程末端时刀柄才完全锁紧。  上过一次BT30测试棒,在距端面150MM处用手使劲摇测试棒,径向有3个丝的窜动量。  请问是否是拉dao杆里的碟簧不够力,还是拉钉太长了。

请普总统给我们解答一下。多谢了。

楼主:
另外我的测试棒每次装上去都有0.5个的径向跳动,在距法兰面150MM出测得的,请问是否正常?

楼主:
上个机器的全图,防尘还没搞。刀烧了不少。

楼主:
电控柜,做工很山寨

网友:
强大的j 哇!   度过看楼主y轴的驱动带看着有点…!精度能得到包保证?

楼主:
Y轴的结构我也不太满意,光调那导轨和丝杆的精度就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现在能保证的只是Y的行走直线度。
定位精度没测,空载测试也没什么参考意义。

网友:
双丝杆驱动,用的DMG的方式?

网友:
太强大了!叶工看都不敢看!

网友:
楼主的主轴跑多少转,用同步带声音大不大

楼主:
主轴现在调在3000转,大侠们说速度太快了,图片中有张就是铁屑的照片,都变了颜色,刀也烧了不少。主轴电机是跑步机上的 ,论坛里收的。

同步带声音还能接受,60分贝左右吧,但肯定还可以更小的。因为主轴的同步轮是5GT齿形,而同步带和电机同步轮是5M齿形,啮合不是很好。5GT可能是台湾或者是美国的标准,我没查到资料,哪位大侠有的话,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小声问下重量和XYZ行程是多少,驱动带按钮? 要是伺服吗?

网友:
感觉Y轴驱动轮与同步带啮合的齿太少了,精度怎样至少应该有60度的包角才好

网友:
可惜这结构啊 那么好的立柱 弄成这样

楼主:
立柱设计成L状是为了Z轴升降板能避开X轴两个极限的位置。

Y轴的驱动轮包络角在90°左右,驱动轮两边有张紧轮设计的。

回酷狗,驱动是步进,看Y轴电机就知道了。行程在280X400X200左右。

网友A:
你先用紅丹看下主轴锥度  用的几片什么规格的碟簧

网友:
对于换刀打杆 如不想用气缸  可以考虑用加速电机+凸轮  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紅丹看下主轴锥度  用的几片什么规格的碟簧

很多人不知道红丹是什么东西的。

网友:
请问楼主  同步轮用的什么规格

楼主:
因为是工业级的产品,我也没检查锥度了,今天再检查一下。

同步轮的规格我在前面的楼已经说明了。

感谢普总深夜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