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好的无刷大LAMA 020 求教

楼主(2012-01-10):
改好的无刷大LAMA 020   全独立建构的,调试好了,但是往右打方向舵的时候一摆一摆的,很不顺畅,往左打舵转的很快,也很顺畅!!!0704的陀螺!。。。。电调是用的300多一套的无刷套装版的,电机是ESKY  的。。。各位老鸟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和接收不兼容

网友:
陀螺问题?

网友:
7040真的不好调,我也用过,感度已经调到不能再小了还是追尾。后来用浩马特锁尾陀螺调到非锁尾模式,电机狂转不止......搭个车,随便学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接收不兼容

我改的使用T7的控和接收。。。是不是可以用原来的控和接收呢?

网友:
试试JR 或F的控  天地飞真的很。。。。

网友:
我真的不好说你了
你的这个问题就是电调的问题,换上好盈的你看看还会是这样不!!!!!!!!

网友(2012-03-03):
不懂。路过。。。我也想改。还在学习中。。。

网友B:
有人试过用kk飞控的lama模式来改双无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试过用kk飞控的lama模式来改双无刷吗?
期待LS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