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S 3153测试,塑料齿轮17G数码舵机完全测试报告

楼主(2012-01-10):
总算把银燕的此款舵机测试写完了
希望银燕能认真的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已改正。

成为又一个国产舵机精品企业

PS:仅本人观点,如有不正确地方请指正

拆开后齿轮做工感觉很不错,可以说新舵机基本无虚位,而且舵机线也采用硅胶软线,这点很不错 。

好话,基本得了便宜的,人人都会说,下面我先说一下一些设计上的不足之处,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首先是此款舵机设计采用了轴承,但是轴承与舵臂的距离过远,使力臂较大(向心轴承,力臂最好不要过大),个人觉得达不到设计轴承的真正效果,主要是轴承内孔座采用塑料设计,本身塑料刚性较差,不能很好的确保,舵机主轴在受外力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较大的偏移,而且采用内孔作为轴承支点本身就力臂就会被真长,所以感觉这么设计不可取。长时间运转会使外壳主输出齿轮与壳体孔摩擦变形,产生矿量,出现较大虚位。
其次就是舵机外壳螺纹孔,孔壁过薄,也许是我运气比较好,拆开后,再次安装就出现3个螺纹孔滑丝,而且拧螺丝的力量,并不大。经仔细检查,螺纹孔已经裂开,这点希望厂家今后改进,不然舵机外壳耐用度就太差了。

接下来看下电路板

导线全部采用较软的硅胶线,这点很不错,至少不会因为震动而断裂

今天把电路板拆下来了,先来张电位器照片。

前天总算放假了,继续测试。
今天试了下此舵机的速度和电位器的细腻度,感觉速度稍慢,但电位器的细腻度很是满意 。速度来看,如果飞暴力3D此款舵机稍偏慢,会出现不跟手的感觉。但一般航线和3D没多大问题。
先上几张装机效果图,TG450确实比较庆幸,除了舵机耳要稍微修正一下外,其他地方可以算得上是完美安装。

最后来测试一下此款舵机的一致性。
为了数据的真实我将舵机装好后,调平十字盘在进行测试。
测试工具主要是塞规,通过测量十字盘水平安装座与十字盘之间间隙。螺距首先调到零,并讲十字盘完全调平,与十字盘安装水平座贴紧,然后在通过最大正负螺距进行测量间隙。多次测量,以避免误差,同时,每次检查0螺距时十字盘的回中性。(我的螺距是正负11)

搞机械的朋友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东东。

        最大负螺距       水平         最大正螺距   单位(mm)
PIT        0.1           0              0.07
AIL        0.08          0              0.07
ELE        0             0               0

通过以上数据看出此款舵机的一致性,由于ELE位置的舵机,十字盘连杆稍长,应该会出现0.02左右的误差(0.02误差标准是通过以前使用DS95舵机测试 高,中,低,均在0.02内),此数据可以真实的反映此款舵机的一致性效果,而多次测量,发现在水平位置间隙均为0,说明回中性都非常好,但一致性还有一定提高的空间。

总结:1.舵机的外壳需要改进;2在一级输出齿轮位置最好采用双轴承设计以增大承受负荷,减小一级齿轮对外壳的磨损;3.舵机的一致性能进一步提高最好。
     有点:此款舵机的电位器很不错,分辨率比较高,回中性相当满意,承受高负荷的齿轮相当粗大,虚位非常小。

楼主:
沙发还是自己坐

网友:
第一时间拆开舵机
======
还能保修吗?

楼主:
测试品,就算拆坏了也无所谓,但最主要的是正确客观的写测试报告,决不能因为拿了免费的东西而一味的夸大产品。。。。

网友:
我也拿到了舵机是3001,我还没时间仔细看,但是看了你的图片我感觉齿轮设计的不错,最容易扫齿 的2个齿都做的比较壮实。
另外主齿轮2个可以加轴承的位置,如果只能加1个的话,目前的位置是最好的,可以减少齿轮轴的磨损提高齿轮传动精度。要是在大齿输出轴位置加上一个POM套的话,耐用性应该会大大提高。

楼主:
标题

目前的轴传位置主要起到固定轴与电位器孔,防止一级输出齿轮的电位器轴变形,但缺少壳体与主齿轮之间的轴承在耐用上,特别在大负荷下,磨损就会比较严重,说实话加个轴承也多不了多少成本,还有就是螺纹孔,孔壁太薄,这点希望银燕改进,也许是我运气好就拆了一个舵机,3个螺丝滑丝。

网友:
看上去没有亮点,走过路过,过来帮LZ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王也来观摩了 ,这个舵机塑料齿还是不错,就是轴承应该采用双轴承设计应该会好点,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外壳,今天用烙铁修复滑丝的螺纹孔发现,外壳材料应该是再生胶,很容易裂,那3个滑丝的都是裂开的,外壳感觉不耐用。

网友:
根本装不上450PRO的大舵机侧板,比260小了一圈

楼主:
改一下应该可以装,tg450,稍微修一下舵机耳朵,基本可以完美安装

网友:
谢谢楼主的测评,谢谢您。

关于螺丝孔壁太薄的问题,谢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在正式出货的产品上加以改进。谢谢您!

关于外壳的问题:
银燕所有的塑胶部件,均采用进口材料,-----坚决不用回收料!
包括外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周,我将全面对舵机回中级一致性做全面测试,还有一点就是在我的帖子里有友友反映说比260小一圈,很多飞450的朋友上大舵机都采用大舵机标准侧板,建议贵公司在尺寸上进行改进,我用TG450到是可以安装,但舵机一端的耳朵需要用锉刀修一下,这点希望改进。
还有贵公司的跟进态度很不错,针对我反映的问题,刚才已接到你们客服打来的电话,客服小jie声音很甜

楼主:
安装在TG450上下端直接用舵机固定支架夹紧就行。

为了安装舵机耳朵用锉刀修整一下。

网友:
冰山一脚的速度真快!

楼主:
没法啊,要保质保量。忙死,一直都没时间飞,等过来几天再详细测试下,等把舵机炸坏了在对外壳进行材料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材料

楼主:
放假了继续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啊,要保质保量。忙死,一直都没时间飞,等过来几天再详细测试下,等把舵机炸坏了在对外壳进行材料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材料

用烙铁烫过的当然脆了,其实看是不是好料很简单,火烧一下味道不是很刺激有一点点香就是好料,或者把盖子扔到水里不沉底.我还在想是把我原来的SP侧板修了还是再买套中型舵机侧板,看了LS说的260用的侧板貌似装不上这个?

网友C:
副翼和升降舵机下面的舵机耳朵不用上螺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塑料火烧会先融化,然后燃烧,差的塑料一般都是直接燃烧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和升降舵机下面的舵机耳朵不用上螺丝的?

TG450安装19克舵机都是直接固定上面两个耳朵,下面用安装支架夹紧就行,由于大小都是刚刚好,舵机会被固定得很牢靠,比用螺钉固定强,而且受力面积也大。这也是TG450设计独特地方

网友C:
tg真的不错!!!
你的三轴也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g真的不错!!!
你的三轴也很高级!!

TG机身空间很大,接收,三轴放大器和电调全装里面也不挤。最开始还像亚拓那样把三轴的放大器装在外面,后来从新布线发现,装在机身里调试一样很方便,而且还没炸机风险,反正我是从来没炸坏过侧板的。

网友:
这舵机用的电位器跟索尼PS手柄用的摇杆电位器是同一类型.很耐用.要是和PS一样.用的是ALPS岀的那就超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位器很不错,回中相当满意,今天总算测试完成,耐用性需要进一步验证。

网友:
呵呵,来凑凑热闹

网友(2012-04-20):
现在淘宝上卖的8克模拟舵机,才13元左右,买10个回来,有2个是坏的,都说自己是正品! 现在真是真假难分了.

网友:
专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