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能玩四轴吗,能设置玉兔飞控啊,需要固定翼还是直升机模式,纠结要不要换天7

楼主(2012-01-10):
天6能玩四轴吗,能设置玉兔飞控啊,需要固定翼还是直升机模式,纠结要不要换天7

楼主:
不过换了天7就得等好久才能配四轴了

网友:
能玩玉兔,我就用6EX来玩玉兔,固定翼模式。

网友:
天六完全可以飞玉兔的。

网友:
 俺的也是天六,飞玉兔没问题

网友:
天6可以玩多轴,  固定翼模式,不要有任何混控

网友:
换吧 扩展多着呢  6应付不过来

网友:
我本想用天6飞X600D,到现在为止为飞起来过。耐心用完了

网友:
建议T7以上吧 现在功能越来越多 我的T7马上不够用了

网友:
本着够用就好的原则
有老控能用先飞着
换了好控就没有机机飞了

网友:
只是为了能飞起来天六是够了,如果想认真玩的话天六的机械微调和通道数绝对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6能玩四轴吗,能设置玉兔飞控啊,需要固定翼还是直升机模式,纠结要不要换天7
天六可以玩四轴,所有的四轴都必须用固定翼模式

6通控设置玉兔的开关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