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电机搭配?
小伍。

楼主(2012-01-11):
朗宇A2216 KV880 1147桨 能用3S 1500mah 25c
电池
吗 电池容量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A:
可能桨小了一点!

网友B:
桨正好,不会小。电池也不小,如果能达到足标15C以上的话。不过用多大电池关键还是看你飞的是什么飞机了,比较大的飞机可以适当选择容量大的电池,增加稳定性和续航力。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小伍。 的帖子
电池容量大,不易损坏!

网友D:
应该是配1.4的大赛吧~!

网友E:
去飞吧,没有问题!

网友F:
标题
放心飞,这电机用1147电流才10几安,要是配1047才12安,更省电,只是拉力小点,我用这个飞MD赛斯纳,起飞重量900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