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带罗盘的RE出现猛烈抽动,无法正常飞行。

楼主(2012-01-11):
我的带罗盘的RE一月七日收到,连夜装好了,不过第二天试机时四轴出现像抽筋一样的猛烈抽动,最多间隔不到一秒就会出现猛烈的抽动,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都一样,前后左右以及上下都会出现,抽动很强烈,已经到了很难控制的程度,垂直方向即使保持油不变也会出现高度上的大起大落。
一、四轴配置:
      飞控:FC1212-RE + AHRS-RE + Compass  ;电调:好盈 飞腾 30A; 电机:朗宇2212 980KV;桨:1045正反桨 机架:DJI F450 控:Futaba 10CP  接收机:Futaba R6106
二、装配情况:
      由于使用的是DJI 的F450,安装飞控较为麻烦,参考了A大的帖子“FC1212-RE + AHRS-RE + Compass”和jtam兄弟的帖子“[求助] XA飞控如何装在DJI机架上”,由于担心下中心板上的电流对AHES和Compass造成干扰,采用的叠罗汉式的安装方式,即先将FC1212-RE用双面胶粘到下中心板上,然后用XA配置的减震胶将AHRS-RE粘到FC1212-RE上,最后再将Compass用双面胶粘到AHRS-RE上。图片如下:

三、飞行前的调试情况:
   1、在电调与飞控连接前对油门行程进行了校准;
   2、在所有连线完成后,进入调参软件参考无敌新手兄弟的帖子“RE飞控基础设置(已更新普通电调油门校准方法“好赢示例”)”对相关参数进行了设置,选用“普通电调”,其他参数均采用的默认参数;
   3、对遥控器的中立位进行了校准,经反舵测试,控制正常;
   4、在平整的木地板上对AHRS进行了校准,电子罗盘也在第二次通电时进行了校准。
   调参软解截图如下:(截图中的“自动平衡感度”和“姿态控制感度”是通电飞行测试后对感度进行了修改后的截图)

   四、通电飞行调试和感度调试
   1、通电后进行飞行测试,轻推油门后四个电机启动同步性很好,但是飞机离开地面后就出现了像抽筋一样的猛烈抽动,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都一样,前后左右以及上下都会出现,抽动很强烈,虽然可以进行操控,已经到了很难控制的程度,即使保持油不变也会出现高度上的大起大落。而且飞机会随机的向某一个方向漂移;
   2、用手提对“自动平衡感度”和“姿态平衡感度”分别进行了从5%到100%的多次修改和不同组合,均无法解决严重抽动的问题。只有当单独将“姿态平衡感度”调整到100%时,抽动现象虽然有轻微的改善,但抽动任然很严重,无法保持正常飞行;
   3、经过与群的“Fruit family”兄弟进行沟通,对可能的情况和调参软件的设置进行了多次沟通和调整,甚至采用了拔出“Compass”的办法,但是依然无法解决严重抽动的现象。(在此特别感谢“Fruit family”兄弟耐心和全面的指导);
   4、用手按住飞机,推动油门,虽然朗宇2212的振动有点大,但振动应该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在可以排除的可能性中的第一条情况也说明了该振动应该不影响飞行),而且桨夹头未出现甩动的不同心现象。
五、基本可以排除的可能性
   1、电调、电机和桨:该套动力分别在“FLYINGROBOT-550机架+KK Flycam”和“DJI F450机架+NAZA(现在就是将NAZA拆出后直接换上了RE)”进行过飞行,使用均正常;
   2、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在将电调与飞控连接前,采用自制的连线同时对电调的油门行程进行了校准。在通电试飞后,担心油门行程有问题,又将电调插头拔出,再次进行了油门校准,但是抽动现象依然;
   3、中心板电流及其它连线对电子罗盘的干扰:在出现抽动现象后,根据群里兄弟们的建议,曾怀疑Compass校准不准确或者是受到干扰引起抽动,将Compass拔出后,抽动现象依然;
   4、调参软件的相关设置:经群的“Fruit family”兄弟指点和反复参考了相关帖子和XA的教程,确定调参软件各项设置没错误。

    虽然在第一时间拿到了RE的飞控,但是经过两天的折腾,RE到手的兴奋已荡然无存,在QQ上与A大留言也未能回复我。希望A大和XA的客服以及各位高手能尽快一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早日找回RE到手的那种兴奋。
    在此,先谢各位了

网友A:
我和你一样姿态模式抽筋没法飞,但是调到手动后稍微好点,RE+风火轮,飞控摆放也是罗汉重叠。

网友:
香蕉头 松了? 还是电池不给力?

网友B:
把桨 平衡一下看看 有没有改善

网友C:
楼主看下电调信号线到飞控的OUTput口有没有差错。
我以前试过差错,虽然桨的旋转方向对了,飞机也能飞起来,但是极其难控制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接收机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带罗盘的RE一月七日收到,连夜装好了,不过第二天试机时四轴出现像抽筋一样的猛烈抽动,最多间隔不到一秒就会出现猛烈的抽动,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都一样,前后左右以及上下都会出现,抽动很强烈,已经到了很难控 ...

我也是XA的RE套 + DJI F450...

今天又飞了3块电池,基本和上次感觉一样。用2700mah电池的时候挺顺滑的,虽然有时候侧倾或者后倾,我暂时用微调遥控的方法解决了。这次飞的时间长了以后控制稍微困难一点,但是不至于抽动,我怀疑是电力不够所致,我每次飞到自动停机,电池大概每单元3.2-3.4v。

换上5200mah大电池之后,也会大概1秒抽动一次,控制比小电池困难很多。

不管什么电池,CF都会不准确,我觉得是安装问题,很难把罗盘装在一个没有电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 平衡一下看看 有没有改善

电池使用的是格氏2600mah 25C,电池正常,我同时也在飞NAZA,使用很正常。
桨与桨夹之间本来有点间隙,已经做过处理,平衡应该没有问题。
香蕉头也可以确定没有松动。
接收机的天线没有拍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样姿态模式抽筋没法飞,但是调到手动后稍微好点,RE+风火轮,飞控摆放也是罗汉重叠。

郁闷,,,r如果我们都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会不会是飞控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下电调信号线到飞控的OUTput口有没有差错。
我以前试过差错,虽然桨的旋转方向对了,飞机也能飞起来,但是极其难控制

这个接线可以确定没有问题,已经反复确认过。为了防止这个接线出现问题,我还专门用记号笔在每个电调信号线的插头上进行了编号。

网友:
不用叠罗汉安装试试

网友D:
回楼主:

这款机架与现在您的动力配置是否在其他飞控下爽飞过(没有有摇晃或者不稳定),如果也未能飞行到您满意,那我大致判断就是您的螺旋桨与电机有比较严重的偏心导致震动过大引起。

无论是XAircraft X450Pro,还是DJI F450 ,都有专用的电机与螺旋桨,这样的设计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消除螺旋桨与电机的同心度匹配,让可能的震动最小化。这样做的本质原因在于塑料机架的韧性太好,稍微一些震荡就会被这个韧性放大到影响飞行。整机越重效果应该会越明显,飞行越不平稳。

FC1212-S RE 有4个支撑海绵作为减震措施,如果机架震动大,AHRS其实是在机架上摇摆,飞行就会抽搐或者不够稳定。

解决办法:
1:努力做好螺旋桨与电机的动平衡,让震动最小。建议使用高品质的螺旋桨桨夹(不要使用子弹头那样的桨夹),并对螺旋桨做好平衡。
2:更换DJI原装动力或XAircraft原装动力。
3:更换一个刚性好的机架,如铝合金或者碳纤维的。
4:如果只是飞行中轻微的抽动,有一个偏门的方法,就是给AHRS加一个10g左右的配重,以提升AHRS的抗震性。

关于在F450上安装电子罗盘:
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这个机架应该不曾考虑让用户安装电子罗盘在机身内部或离机身很近的地方。电池在飞机头上,机身是PCB,并且还有大电流环绕。这样的环境对电子罗盘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压制性的干扰,我们建议至少把电子 罗盘离开机身和电池10至20厘米以上,以确保其工作正常。

另外,电子罗盘使用前,需要做一次校准 ,校准罗盘建议在户外开阔地执行。

网友:
用改装的88机架装399RE爽飞中,
刚装好也是四肢严重抽搐,校准AHRS +调低姿态感度提升平衡感度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

4:如果只是飞行中轻微的抽动,有一个偏门的方法,就是给AHRS加一个10g左右的配重,以提升AHRS的抗震性。

这个试试看

网友:
当我更换完动力以后也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那个抽啊(FC1212-S+AHRS-S+郎宇2216 800KV+好赢30A+APC1047)!
后来解决了,现把解决的办法说明,希望对楼主有用!
1、重新对AHRS进行了减震,就是ABIN所说的,先把减震棉粘上一块10克左右小板(最好铜板)然后再用薄一点的减震棉把AHRS粘上!
2、比较重要就是一定要检查电机同心问题和匡量,桨的配重不可忽视(这个你懂的),建议不要带子弹头直接用螺帽上紧(虽然楼主带桨测试,但是是否全油门测试,是否有强烈震动不知道哦)!
3、电调插线,看到楼主发的图片好像没有挑掉电调红线,查阅ABIN发的普通电调设置帖子(保留一个电调有红线,剩下三支电调把红线挑掉)!电调设置可以看看LUCKYDOG、无敌新手的帖子!
4、检查电调、电机、电池线连接是否有虚焊!
5、JJ在于多调试从中摸索,楼主可以看看我发帖子(无视频无真相)!

网友:
曾经也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

这款机架与现在您的动力配置是否在其他飞控下爽飞过(没有有摇晃或者不稳定),如果也未能飞行到您满意,那我大致判断就是您的螺旋桨与电机有比较严重的偏心导致震动过大引起。

无论是XAircraft X450 ...

回老A:
       这款机架与现在动力配置以前是装NAZA飞控,振动比DJI的原厂动力大,但是飞行还是很稳定,其实现在就是把原来装在上面的NAZA拆了,直接装RE上去的。另外该套动力还在“FLYINGROBOT-550机架+KK Flycam”进行过爽飞,使用正常。
       至于其它的原因,我再排除了试试。是什么情况我再发上来。。
      还有需不需要将四个电调的电源红线挑掉三个?

网友:
电调红线的事我在群里也问过A大,我现在没拔不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