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实践证明同样的马达用减速组要比直驱飞行速度慢

楼主(2012-01-11):
粘了一只Square9,第一次步入了4g机的范围。迫不及待地飞了一下,使用减速组动力果然要比前一只直驱的5g机要慢了许多。

关于机型,以前的帖子里有贴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8849&;page=1#pid5425143
图纸链接:下 载图纸点这里

网友:
难道我沙发了???

网友:
赞一个,我也搞一个。

网友:
好手段啊

网友:
回帖

定起,这个真不错,机翼最外侧的那根翼肋要是直的就更好看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捧场
肉丝还是嫩了些,经不起俺的折腾,尾杆已经炸断,正在修复中

网友:
为啥感觉飞机是半吊在空中的?

网友:
好手艺!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在小空间飞,而且想它尽量的慢,所以重心调得比较靠后。

网友:
想弄个超慢的室内飘飘机,希望给点指点。

网友B:
xccdb大哥你好,看到你做的square9(实践证明同样的马达用减速组要比直驱飞行速度慢),没想到你又开始做啦,而且越做约好。我想了解以下一些信息,问题有点多,请见谅。
翼肋和尾翼木片的规格,方便发给连接吗(我的之前做的翼肋是手动弯曲的。。。)
用的什么胶水,是502吗
用的是4MM电机吗,方便给个连接吗(我以前买的动力都不够,汗。。。),很喜欢你的减速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cdb大哥你好,看到你做的square9(实践证明同样的马达用减速组要比直驱飞行速度慢),没想到你又开始做啦,而且越做约好。我想了解以下一些信息,问题有点多,请见谅。
翼肋和尾翼木片的规格,方便发给连接吗(我 ...

你好,除了机身的木条,其它的都是1.5*1.5的轻木条子,垃圾袋蒙皮。翼肋是按图纸先用洞洞板做了个模板,然后用1.5的轻木片切的。胶水是用的502定位,塑料胶加固,蒙皮是用的稀释过的塑料胶。垂尾的舵面用的不是轻木,是用的1mm的珍珠板,从“我的飞行梦”那里采购的,另外减速齿轮也出自他那里。4mm电机是从“微航模diy”那里采购的,没记错的话是以前2.2元的那种,不过刚刚去他店里看了看,似乎在搬家,不知道再上架以后会不会改款。

网友:
好机,
好极!
转弯半径真小啊。
4g!
好手艺!

网友:
做的漂亮,高手。

网友:
 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错了

网友(2012-02-23):
我也正着手做呢,我玩模型虽然基本是固定翼但很杂,我现在正玩着的有1。2米翼展的滑翔机能抗3级风,风大就飞滑翔机;F3P3D机,还有用九鹰210小电直设备改的黑丝薄膜固定翼,这两个机都在微风时飞,但是F3P主要玩低空特技动作,吊机侧飞横滚等够刺激的,薄膜机作休闲飞行,九鹰的控距离远,一般飞3--4百米没问题,想低飞就低飞想飞高就飞高。慢悠悠的很休闲。我想再做一架4到5克左右的薄膜机室内飞,4mm电机自制减速和桨已经装配完成,接下去马上做机体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预祝成功

网友D:
纯顶,因为实在是羡慕

网友E:
做不了 拿分走人

网友F:
标题
.我的空机做好了 谢谢指导 1g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也预祝你成功

网友H(2012-05-19):
我也准备自制减速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