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小弟我用刀告急呀!跪求良方

楼主(2012-01-11):
前不久小弟我上床后发现,磨刀乃上床大事,可小弟我手潮,12*12白钢条磨得刀那叫一个钝。就别提了,角度还不好,而且还总抬起工件,还有一次把刀架螺丝给折断了,活生生的刀架砰!!地一声应声,掉在我的面前,我心里那个慌呀,吓死我了,后经查验资料表明,小弟我磨刀角度不好而且还伴随刀尖高低不对中心,属于综合性疾病范畴,所以来这请各位老中医帮忙,给诊断一下。我的床是BV20L-1刀架商家说是16MM我没量过,请问该用多大的刀柄,想用机夹刀,听说这刀不用磨,所以想用它。备注:外圆45度。90度。75度。切断刀。外沟槽。机夹刀片,内圆刀片,内螺纹刀片,内沟槽刀片,前边的这几种刀片,我该买几种刀柄来配合它们使用,请各位解惑,新人在此拜谢!!

网友:
看得我晕呼呼的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厉害啊,刀架螺丝都给顶断

机器到家总要看看说明书吧?16mm 跟 12mm 差太远了

网友:
不熟练之前先别用机夹的,不然会心痛死的!

先装个顶尖上去对下刀尖,如果高度低,最好准备一些铜皮或可乐皮,把刀尖垫到合适的高度

如你所说的情况其实跟磨的快不快关系不大,貌似就是刀尖低了!

另外车刀伸出刀架的长度尽可能的短。

网友:
楼上早上好
没有最早只有更早
LZ找几把别人磨的刀研究一下,新手磨刀不易。

网友:
12的刀可以装在16的刀架上,不过还是尽量用16的刀柄,刀柄粗刚度较好。
准备一些厚薄不同,长度约等于刀架长的铁垫片,把12的刀垫高。
准备一些薄的小铁片,垫在刀架边缘,调节刀口高度。
平面试车一刀,就知道中心高度了。

网友:
开车危险呀 没看安全手则,后患无穷呀

网友:
刚看三句我就邪了,面壁去了

网友:
有木有死顶尖?如果有,跟我学对刀。

网友:
总抬起工件是你的刀高不对圆心,学磨刀吧,这是你必须要走的路

网友:
1.BV20L-1用多大的刀不清楚,不过你可以把尾顶装上呆顶尖,把没磨过的12方白钢条装刀架上比对一下,如果正好对尖,就是用12方的,如果顶尖比刀尖高,就是用大的刀,差多少用尺子量一下。
2.能把刀架螺丝顶设了说明电机功率不小 ,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刀尖低了,螺丝顶断了还可能是刀架螺丝没有拧紧,开车前务必检查各紧固部位是不是拧紧了。
3.加工量不大的话,用机夹刀比较省事,如果加工量大的话,还是要练练磨刀。磨刀磨不好可以用机夹刀,但是要明白车道刃、面、角度的关系、作用,否则很难车好,用机夹刀要注意刀粒的牌号,跟你加工的材料、进给量、主轴转速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死顶尖,活的也有请您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望各位高手直言不悔,言无不尽,受益匪浅,请高手们继续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是以前坛友发的,我收藏了下来,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 ,楼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死顶尖,活的也有请您赐教

用莫氏2号呆顶尖,夹到卡盘上,(顶尖的一部分是圆柱形的,大约20毫米,正好夹在卡盘上),
然后把车刀装到小刀架上,摇动托板,让刀尖靠近呆顶尖的圆锥尖,
如果两个尖能碰到一块,说明刀尖高度合适。
如果刀尖低于圆锥尖,目测一下差距,找合适的薄铁片垫在刀杆下面,直至两个尖能碰上。
如果刀尖高了,用锉刀打磨刀杆底部,降低刀尖高度。就这么简单。只管刀尖高度就行了,其他部位的高度不用考虑。
顶尖如果不在回转中心,可以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用砂纸或者细钢锉打磨一下,一般就找正了。实在差太大的,用车刀车一下。

网友:
忘了说了,对刀的时候不用开车。

网友:
车刀磨不好  用上了机夹刀 也车不出好的产品    请LZ 多加练习

网友C:
车床的卡盘夹根缝毛衣的大号针,把刀架摇到针尖附近,,针尖到刀架下边的距离就是车刀高度尺寸.............. 车工应该能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我看过说明书了没有刀架参数,我也郁闷呀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看来距离真正上车还有一定距离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车工,只是一个中毒太深,脑袋一热,就上了床的毒友呵呵呵,认识您很高兴,谢谢您的指导,以后有啥不明白的还要请教您

网友E:
俗话说的好,车工一把刀。一个车工技术好不好从磨刀就能看出个百分之七八十。你不会磨刀就敢上床,甚至连基本的对中心都不懂。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我的床抬高工件问题在各位高人的指点下已得到完美解决感谢各位了以下就是磨刀问题了,请问各位高手内圆车刀和内螺纹车到用白钢条该磨成什么样子,因为从没见过白钢条磨出来的内圆刀,有这类刀图片的高手们请发上来以供学习谢谢!!

网友F:
不要什麼都靠網絡好不好..到書店花8塊錢買本車刀的書..搞掂

楼主:
网络避暑直观老大,呵呵再说了找这方面的书对我这样的菜鸟来说那简直是大海捞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