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99坦克使用报告

楼主(2012-01-11):
HL99老是经常熄火 是怎么回事
买回来没几天 老是会熄火 正玩着就熄火了 一块电板要熄火N次
还有有时候做复杂动作 比如一边转向一边前进或倒退 他会待在那不动 不受控制 只能熄火 还有时候熄火都没用只能把车子电源开关关掉重新开启
小轮子暴力快递给搞断掉一个 导致 右边履带转向时候会出现履带打滑现象 杯具的是轮子断了 还是从那柱子上断的 还不能更换粘也没法粘 轮子与柱子接头的地方断的 ..
左边主动轮经常会脱落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只能倒车 右转向 不能前进和左转向 只要一前进或转向 就会熄火 试了很多次 还是这样
想向大伙请教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起来这台99,真是伤得很,路轮坏了,找商家买,柱子(摆臂)也找商家买

不受控制,就看看是不是坦克里面的天线没插好

还有看起来功能板不行了,老是熄火,履带一边不转,可能是内部的电调烧毁,原因可能就是你少了一个轮子,导致履带跳齿卡住,然后强行加油门,让功能板内部的原件烧毁了

 99还是很好的坦克的

网友:
伙计我和你的一样 已经把主板发给八老板换新的了

小轮子还是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台99,真是伤得很,路轮坏了,找商家买,柱子(摆臂)也找商家买

不受控制,就看看是不是坦克里面的天线没插好

还有看起来功能板不行了,老是熄火,履带一边不转,可能是内部的电调烧毁,原因可能就是 ...

唉 本来开开心心的 搞的现在看到它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台99,真是伤得很,路轮坏了,找商家买,柱子(摆臂)也找商家买

不受控制,就看看是不是坦克里面的天线没插好

还有看起来功能板不行了,老是熄火,履带一边不转,可能是内部的电调烧毁,原因可能就是 ...

还有商家说那个柱子没有卖的 断了只能换彻底 杯具了

网友:
看来还是实体店买的方便呐!:loveliness:

当初我买的时候老板拿出来4台,让挑选,期中3台都因为电路问题遭淘汰(遥控没反应),还有的漆面有问题等等......好在老板人很好 不厌其烦

另外也说明恒龙的各个细节品质有问题,否者不至于有这么多开箱不合格率

网友:
这99的内伤很严重……

网友:
零件應該有賣阿  我台灣的都能買到ZTZ99砲塔的小配件了 還有常熄火會不會電量不足阿
零件表編號是3899-011(長的負重輪)  3899-012(短的負重輪)
我的零件表還有附加裝甲已經訂貨了,等貨到在改成99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台99,真是伤得很,路轮坏了,找商家买,柱子(摆臂)也找商家买

不受控制,就看看是不是坦克里面的天线没插好

还有看起来功能板不行了,老是熄火,履带一边不转,可能是内部的电调烧毁,原因可能就是 ...

确实如你所说 电调烧了我拆掉后 很明显的烧焦味 我把晶振和电调发给商家了

网友:
唉,hl的质量就是上不去啊

楼主:
HL的质量要是能再好点好了
还有99能出金属地盘就最好了

网友:
为什么我买了这么多HL没出过问题呢

楼主:
你可以去买彩票了保证能中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