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连杆长

楼主(2012-01-11):
说明书不详细 没有连杆长度 不像亚拓 logo 给了长度 非常好调
谁知道 或者有官方的告诉下 省的 拆了拧 拧了拆

网友:
尺一卡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
。。。装机需要看说明书吗?拉杆直接调就好啦

网友:
哪个位置的连接没有写建议长度?ccpm那3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十字盘的3个没有哦 旋翼头的两个有建议长度 大概量了下 嘿嘿

网友:
50.6MM

楼主:
还得是火星

网友:
装机需要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