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11):
螺丝的安装一般都是XX牛米
但是
发动机
上的螺丝标注一般都是XX牛米+YY度,
这个度是用来抵消摩擦力的还是其他什么说法

网友A:
lz爱动脑,学校待了半年,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B:
一般螺纹连接长度等于螺纹直径.(普通螺帽厚度= 螺纹直径).可以达到国标手册规定的抗拉强度. 要提高强度可以使用更长的螺纹连接. 螺纹直径更关乎抗剪强度.
旋入力可以防止震松和确保工件间的密合程度.有力矩要求的可能是防止密合程度不均匀造成热胀冷缩时,工件面不平产生渗漏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