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小机比较好一点?

楼主(2012-01-11):
1000-3000之间的小机哪个比较好一点?我已经有KDS六通的控了,还有配件费用要低一点的,谢谢大家!就说明哪里有卖的。450我已经有了,要比它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3000之间的小机哪个比较好一点?我已经有KDS六通的控了,还有配件费用要低一点的,谢谢大家!就说明哪里有卖的。450我已经有了,要比它小的。
你要用你的kds控,然后又要配比450小,除了250还能选啥~其他小jj都要认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你的kds控,然后又要配比450小,除了250还能选啥~其他小jj都要认娘的~~
 经典啊

网友:
250和200级的。像亚拓250,泰世的EP200、X2(高于3000一点),火狐200。

网友:
回复 楼主:

留着¥等飞越二五零无副翼轴传版

网友:
LS说的是,等飞越250无副翼版 我也在等 据说快了

网友B:
买CX空机换飞跃FL头就可以啊,没必要等整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年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CX空机换飞跃FL头就可以啊,没必要等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