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第我果断买了个天9

楼主(2012-01-11):
上午刚到是2.4G的,晚上上图。问个小白的问题,接收机天线很短并且有两根,这个应该怎么正确的摆放在机身里呢?!露在机身外,还是放里面好呢?!

网友A:
两个天线九十度脚,放在哪无所谓,附近别有干扰源就行

网友B:
天地飞的是长天线 90度没戏 直接拉出机身 不要扎太紧。。以免炸鸡拉断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天线对折九十度分开摆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这个听明白了的,呵呵!

网友D:
新手啊唉

网友E:
90度,2根天线离的越远越好。但不能靠近金属、碳纤维、电机,至少要远离电机1英寸远。Futaba的鸟语说明书就是这样写的。同为2.4G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