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了块哈量百分表,大指针不能回零,大家帮看看真假

楼主(2012-01-11):
前几天网购了块百多的哈量六钻百分表,到手之后手动按了下测量头,每次大指针回零都不在同一个刻度。这个正常吗,付内部图,请大家帮看看,假的我就去找JS理论了:

网友:
外圈可以调节到0位的啊,哥们

网友:
是的!转动外圈使刻度对零即可!楼主理解错误!

网友:
如果是每次回来大指针都不是同一刻度的话说明是次品!如果是同一刻度只是不在零刻度上则是好的。旋转外圈即可!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每次大指针回零都不在同一个刻度……”

网友:
真假不知道,我手头只有真品哈量8钻千分表

网友:
这表应该是次品。

网友:
应该不是假的吧,刻度不一样是因为,他的尾帽以及和他相接触的部位因为非测量面现在的产品都不会加工的很精细的,再加上测杆和轴孔为滑动顺畅,都有间隙的,所以导致你每次回位实际都是尾帽的不同部位接触表身的,所以刻度自然是不同的了!
我试验过很多表,不管新货老货都有此现象的,也就大小之别,所以无须太纠结了!你要把它用表座装夹好,测头接触工件再试验几次,如果还是不同刻度,那才能说明有问题了!

网友:
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另外我特意去看了下我的哈量的,貌似表面文字还有图案和你的有异,没有厂名,另外现在哈量也不叫厂了,叫公司了,供你参考!
我的表是在本地专卖店买的

网友:
还有这样弱智的人吗?

网友A:
我的连公司名都没有~~~背面有点寒`~~ 150左右,淘宝店主承诺是真货~~~

现在感觉能用就行,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连公司名都没有~~~背面有点寒`~~ 150左右,淘宝店主承诺是真货~~~

现在感觉能用就行,要求不高~~

这么粗糙,铁定假货!

网友:
把盖帽拧下,在把里面的定位螺丝拧紧。

网友:
叶工觉得楼主这表问题在于那根长弹簧,一部分靠在铁杆上弯曲了,这样回弹是会有一丁点的阻力,那么就可能造成回不到原位的原因。

长弹簧应该是悬空的

网友:
应该是弹簧太松了。复位力度不够且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网友:
感觉假货,那个444的感觉是真货

真货

真货

真货

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