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SKY E020大LAMA改全独立设备之陀螺仪问题!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2-01-11):
各位大侠,小弟闲来无事准备改架大LAMA独立设备,但是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配件设备是:ESKY 25A和3900KV 电调电机两套,10T齿轮,闲置的浩马特730?锁尾陀螺(就是130左右一颗的哪种),FUTABA 10CG 控 和山寨接收,广营的V尾混控。
        设备正确安装完毕试机,陀螺仪上设定在非锁尾模式,感度和行程都是0,控上设定最高感度都在0~10。接电,自检,舵,油门,陀螺自检信号都一切正常!但是转动陀螺仪刚开始信号正常控制上下桨修正,如果连续把陀螺仪往同一个方向旋转两三次,信号还是控制某一个电机狂转不止,越转越猛!转回陀螺仪能稍微让速度下降,但是无论回转多少都不能完全停止或者给信号另一个电机.只有拆电....
        各位,我该怎么调?
     我买东西时候一起也买了颗ESKY的7040非锁尾陀螺,用这个陀螺直接插上就一切搞定,控都能用原装的.
           请教啦!!!!!

网友:
虽然不懂.不过感兴趣.楼主在改无刷的吗?

网友:
020  改独立建构的,只能用0704陀螺仪。。。

网友:
楼上说的对,改无刷拉吗,只能用0704压电式陀螺,其他的陀螺用上全是浮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老爷子难得出来指点新人哦。。。楼主有福了。。。我的就是老爷子帮的大忙哦。。。

网友:
只能用0704陀螺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veliness: 多谢前辈指教啦!那么除ESKY7040,别的电压式非锁尾陀螺能用吗?感觉7040飞起来有点小追尾,不大好调。另外昨天晚上发现个新问题,大LAMA原机上两个ESKY舵机,用10CG居然没反应...用回ESKY原装控,或者别的垃圾控都正常这又是什么情况?
      没想到这种小飞机这么折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