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UIS cp改无刷后

楼主(2012-01-11):
刚买了无刷升级套件,改后锁不了尾,尾巴老是在摆,没法飞,有改过CP双无刷套件的模友吗?你们会这样吗?请说一下,小弟迷糊了,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说明书上说改后要调小陀螺感度,可是CP接收板上的三个旋钮中好象也没有调陀螺感度的,有知道怎样调CP陀螺感度的朋友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在控上调的吧

网友A:
问客服啊

网友B:
在控上把锁尾的感度调小就行了,三轴的感度也要调小,不然飞高速航线会有海豚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