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电装改用漆包线该选择多细的漆包线

楼主(2012-01-11):
各位专家给我点建议
马达---->电调--->接收--->
舵机
电池
---->电调
这四个环节该可以选用多细的漆包线呢

网友:
红外的话,越细越好,用“微型飞机DIY”里面3毛钱的线。如果不是红外,就要为强度着想。不知线的粗细和电流有没关系。我觉得如果大飞机的话,就别用太细的线,也别用太粗的,否则重。

网友:
马达用2204 1480kv
电调 6A esc
银燕9g servo*1
Towerpro 5g servo *2
DSM2 6110 6ch rx

网友A:
马达KV要上1600才行?

网友A:
马达KV要上1600才行

网友:
为什么要用1600+kv的马达

网友B:
如果是F3P机,马达KV高一点,暴力一点的比较好,我过去用KV1480左右的电机,现在一般采用KV1600-1800的电机、8043桨, T1805 KV2000 的电机用8043桨也很好用。为了减重,舵机线用0.25mm左右的漆包线就可以。马达、电调线剪短一点就可以,不用换漆包线。

网友C:
比较极端的做法:计算电流的大小,各设备按需分配
一般的做法:标重6g以下的舵机用0.3左右都可以,不建议低于0.2。其实3只舵机线总长就1~2米,线径差异所带来的重量差真的非常小,当然变态的做法,很多人都乐此不疲
电调不建议换,毕竟那个线负责给接收和3个舵机供电,线径太细供电不足的话,可能会引发事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