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控耗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2-01-11):
我手头上的控是天8S 不知道什么原因,控的耗电量比其他的大很多,(天9 天7)要是7 8个小时连续开机,要两个2200控电才能完成。(我不经常关控,虽然这个是耗电之一,但是不会到这个地步的吧,)曾经找过天地飞客服,说叫我测量一下工作时电压,我把万能表串在电池正极上测量电流显示是2.8毫安,。。。这个工作电流算大还是正常。现在能用是能用,但是我怕用久了,电子元件会老化,影响控的功能,希望天地飞客服解决一下,或者个模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的也很耗电

网友A:
不会吧,控电流才2.2MA,我的控是过百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控电流才2.2MA,我的控是过百MA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数据正不正常。但是你说你的是过百的??、那不是更加耗电???

网友:
工作电流绝对不止2.8mA 如果是这样的话 2200的电池一个月也用不完

网友B:
电表挂在200mA档读数不是2.8×200=560m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表挂在200mA档读数不是2.8×200=560mA吗?

数字表不是这样看的,是直接看读数的。200MA档表示最大量程是200MA。

网友:
你的电流是280MA

................你插在10A那个地方

网友:
楼上正解。有些孔是不能乱插滴!

网友(2012-11-30):
哈哈!插错孔?小心爆。。。。

网友:
楼主你真是插错地方了

网友:
买个锂电池就行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有啥问题打我电话问我就行了!
15274891774)

网友:
这个最好用指针表测,因为我手上的三个数字表都会被控干扰,数字乱跳。还有LZ的孔擦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