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高手,做个伺服小雕刻机的诺干问题?

楼主(2012-01-11):
虽然将我的西玛特卖掉了。但是心里还是那个久久不能平静啊!看见坛子里“烧酒们”自己动手做的小雕刻机,很激动啊。但是看后发现有两种配置。第一,都是用步进电机的,包括主轴;第二种主轴用那种雕刻机专用的高速机,行程轴用伺服的。软件大多用的MACH,现在问题来了:
    第一问:两种配置有什么区别?
    第二问:这两种配置连接电脑,接线方式各是什么呀?哪个有连接图的发给我小学学。
    第三问:两种配置价格到底能有多大误差?
    第四问:如果用伺服做行程动力,台面400*300的小雕刻机,我需要怎么搭配这些连接?

楼主:
再问下

第四个问题中,要买哪些配置,价格,连接方式等(哪个大侠能像配电脑一样给我配一个啊?),现成的机器我就不要了。谢谢。

网友:
这个你先把雕刻机详细了解一下,然后你自己就可以慢慢了解一些了。
关于你的问题,我作为一个菜鸟回答一下:
1:主轴好像没有用步进电机的吧,即使有,也很少,大部分用的是那种直流拆机货,好像就是俗称的38电机吧,专业一点的一般使用那种水冷主轴,变频器带的。
2:一般最好并口。
3:看你造多大的机子,差距会很大,还有就是和精度有关系
4:假如你不是很专业的,还是推荐你步进,伺服价格会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是的。其他朋友说伺服价格很高。我想做的机器小点的。可以方便搬运。加工铝和亚克力多点,但是也能雕刻硬钢更好(这个慢慢来)。

网友:
玩雕刻机好啊 。

网友:
我有图纸需要的话给我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