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向右倒?

楼主(2012-01-11):
RTF套装控,油门轻推到1/2就出现视频中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大分析分析,啥原因?

网友:
我只想问一句  你会飞吗?这是问题吗?

网友:
 ...显然是不会飞了

网友:
飞机出了吧。

网友:
LZ,你要不是来搞笑的,那就是来被搞笑的!!

网友A:
遇到过同样情况,拔电再从新上电就ok了

网友B:
ls的兄弟对新人耐心点。

To  LZ:你的问题很难回答,建议你论坛多潜水先。

楼主:
我是新手,但是买回来飞过几个电还是挺正常的,刚练得悬停,老婆看了好玩也拿过来飞了一下,撞到树上了,从此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再修方向也是斜的飞出的。。。
所以来这请教,我在优酷上看到这个1分45秒左右,也是这问题

楼主:
本来油门到1/3就要倒,我后来重新调了下,现在1/2就不行了

还是说控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情况,拔电再从新上电就ok了

mcpx如果对频没有放平  不会侧翻 只是上天抖
这时才要重新上电  他侧翻是因为副翼没跟进调整
而MCPX如果是炸机 或者像他那样侧翻之后重新放平 十字盘是保持在之前最后位置
所以再次推油门而不打副翼 只能继续快速侧翻 连拖地都没有了
LZ应该是根本没飞过六通  甚至可能四通都没飞过
所以认为推油门  飞机就应该离地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的兄弟对新人耐心点。

To  LZ:你的问题很难回答,建议你论坛多潜水先。

恩,谢谢。我论坛一直在看,至少260飞的挺溜了,模拟器也一直在飞。。。

但是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周多了。。。实在不行卖家说发给他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但是买回来飞过几个电还是挺正常的,刚练得悬停,老婆看了好玩也拿过来飞了一下,撞到树上了,从此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再修方向也是斜的飞出的。。。
所以来这请教,我在优酷上看到这个1分45秒左右,也是 ...

第一  哪怕十字盘完全是斜的  舵量给大还是能飞平
第二 检查你控上的微调  是不是副翼那个打到右边去了  DX4E是蛋疼的拨杆微调
第三  多潜水 多练习
第四  没第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px如果对频没有放平  不会侧翻 只是上天抖
这时才要重新上电  他侧翻是因为副翼没跟进调整
而MCPX如果是炸机 或者像他那样侧翻之后重新放平 十字盘是保持在之前最后位置
所以再次推油门而不打副翼 只能继续快 ...

模拟器我一直在飞,4通260也飞了蛮久了,我调副翼貌似没反应。。。

但有时候副翼又会动。。。难道是舵机有问题?

楼主:
拨杆微调我调在正中,之前出问题的时候我请教过卖家,他也这么说,所以特地检查过了,我能想到的都试过了。。。

网友C:
那我只能说你手法问题 六通不是四通  起飞不能一把油门

网友:
别飞了,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只能说你手法问题 六通不是四通  起飞不能一把油门

 再试试吧。。。单总觉得哪里有问题,飞模拟器也不至于飞不起来啊。。。

网友:
我之前也偶爾出現過,後來重新接電放水平就正常了

网友:
调平十字盘(拉杆撞了会变形),压紧主齿盘,起飞的时候大胆些,推油门至50%,这机机你一直不推油门升起来,就会出现第一个视频的状况

网友:
估計撞樹上的時候裏不厲害?
可能撞坏什麽了吧。。

网友:
你的DX4E没有设置螺距成功!对码虽然成功了!
搜下视频,有教程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撞到树上确实蛮厉害的,下方的两根头罩柱断了脚架两根固定销断了,还断了一根十一盘的球头。。。我现在就觉得是十一盘不平,起飞的时候舵量打很大,感觉还是不平。。

楼主:
感谢,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对侧起飞?老手吧,搞个视频开开玩笑的!

楼主:
真的纯新手。。之前只飞过260和模拟器,我今天回去再试试看是否対频的问题。。

网友D:
LZ有钱啊,光TAOBAO上看那配件价就傻了
还是按攻略玩贫民GENIUS CP划算点

楼主:
不是说省钱的开始就是费钱嘛。。。要我这样弄,cp估计要坏很多东西。。。

网友:
是不是微调 给打满了- -······打回中间位置···看 大齿有没有跑位呗·····

网友:
看是不是舵机拉杆撞弯了,导致十字盘不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有钱啊,光TAOBAO上看那配件价就傻了
还是按攻略玩贫民GENIUS CP划算点

我家那两个玩cp的现在都归顺mcpx阵营了
这两个东西玩感觉不是一个级别的,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感谢这么多网友的关心和建议,现在知道什么问题了。。。我今天起来重新对频,问题依旧,我始终觉得是十字盘不平,然后仔细观察发现左边的舵机失灵了,为了验证,我将左右舵机对换,发现果然换到右边的舵机确实不动了。。。这个撞一下树的代价似乎也太大了,而且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实在头疼,看来只有换一个舵机了。。。

现在变成左低右高了,和先前正好倒一倒

现在变成左低右高了,和先前正好倒一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多网友的关心和建议,现在知道什么问题了。。。我今天起来重新对频,问题依旧,我始终觉得是十字盘不平,然后仔细观察发现左边的舵机失灵了,为了验证,我将左右舵机对换,发现果然换到右边的舵机确实不动了 ...

楼主这个习惯不好啊,起飞之前必须仔细检查的,打熄火,然后看4个舵机是否工作正常,这是最起码的步骤。

也就是mcpx这样的小鸡鸡,如果是大机这一下的成本就够买个mcpx了,更何况如果伤人那后果就更严重了。

所以小鸡鸡入门就是有这个问题,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习惯放在小鸡鸡上不算什么,放到大机上就是致命的了。

楼主:
恩,要吸取教训,因为没经验啊。。。什么都不懂,身边也没模友,只能在这里学习了,看来是要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你看看控上,十字盘是不是选择了普通十字盘,MCPX是普通十字盘,我也是新手,在模拟器上玩的时候误选了别的模型配置,十字盘是有副翼的,就会往右倒~!望老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