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收了宝贝还是垃圾(步进套件)请各位知道的指点

楼主(2012-01-11):
想年前开始动工做雕机,快放假了,今天去赛格转了下,没想到有点收获,收了两个步进电机一个60,长86,一个57,长76,还有三个白山驱动Q2HB44MA,但不知道好坏,电机应该是好的磁阻很强,把其中两条线短路,电机轴要用很大力才能拧转,如果短路两对,就完全拧不动。不知道算不算好的(本人电路小白)?
  上图为证:

楼主:
占位上图

网友:
不是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我想做三轴燕尾轨道的雕机,这套东西能带的动并且能铣铝吗?(三轨道贴塑)请**多指点!

网友:
明显好家伙三!

网友:
看着品相不错,描述的也是很好,就看价钱了

网友:
武汉这边新的57步进要100元1个,网上旧的要30元吧。。。。

网友:
我也想雕铝,以后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比这价格还低,那不是要偷笑了,哈哈哈哈,刚才又电话问了下深圳那边卖白山步进驱动的报价,说绿色那种型号的已停产,蓝色的要400+一个,步进小的那个2.2NM要500+,大的没问,当然,人家报的是全新的价钱。这样看来还是赚到了啊。
  不过,这驱动不知道是否好的,虽然店主言明保修半年,有任何问题可找他退,但却不包帮我接步进和驱动的线,我又不懂,该怎么确定这驱动是否功能完好呢?恳请各位出点子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想做三轴燕尾轨道的雕机,这套东西能带的动并且能铣铝吗?(三轨道贴塑)请**多指点!
带不带的动要看你用多大螺矩的丝杠,螺矩10以内我想应该没问题吧!我也是菜鸟你问错人了!

网友:
LZ是来显摆的,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过谦了吧。三人行,必有我师。更何况我看过你的不少有见地帖子和回复。相信懂不少!

楼主:
兄弟我显摆个啥呀,就这几个二手小电机,驱动我现在还不知道好坏呢,人家卖家是当清理货架买废旧让给我的,价钱好低,心里有点小高兴是真的,我在这儿主要是想请你们这些先行者帮我指点下这步进跟驱动怎么接线,我想试下好坏。

楼主:
怎么哦关键处就没人吭气儿了,这坛咋啦

网友:
三洋的电机,你赚大发了。

新的两相要300+,新的5相要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想做三轴燕尾轨道的雕机,这套东西能带的动并且能铣铝吗?(三轨道贴塑)请**多指点!

燕尾结构的 用这个电机 5mm的丝杠 铣铝肯定是没问题 整体结构好 壮实一点 铣钢也不是不可能  哦 还要看你的主轴用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多谢你的定心丸。还有就是我是想做固定龙门雕机,三轴燕尾贴塑,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不知道这驱动是否好的,老大你能告诉我还需要哪些东西,怎么接线才能让步进系统转起来吗。先谢了!

网友:
楼主位的驱动器有些特别
能够明确的是+A、—A接电机的一相,+B、—B接电机的另一相,+V、—V应该是接直流电源,因为不知道驱动器耐压,试验时最好低于20V
信号部分我只能试着猜猜看:
+,—应该是公共端,用+,是共阳接法,用—是共阴接法
一般情况下,信号部分只要提供脉冲信号就行,即PU端,DR应该是方向,可以不接
这样可用5v电源和一个开关提供信号做试验,将5v的负端接驱动器的—,5v的正端串联开关接到驱动器的PU端,20v电源供电后,手动开关一开一合,电机应该向一个方向点动。

以上操作应该不会对驱动器造成伤害,但是要注意电机是否发烫,因为没看到在哪里有电流设置,所以电流很可能超过电机的承受能力,一旦电机发烫,立即关闭电源。

另外lz最好找找驱动器的说明书,学习一下步进电机的一些常识,这种笼统的请教,让人很难下手。

楼主:
多谢老大的耐心回复,对在下有很多启发,这两天正在到处翻资料,等有些眉目在向你请教些具体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这款驱动的资料,请过目:
高性能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Q2HB44
Q2HB44整/半步型驱动器,驱动电压DC12-40V,适配6或8出线电流在4A以下,外径42-86mm的各种型号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该产品广泛应用于雕刻机、剥线机等小型数控设备上。

特点
◆        高性能、低价格
◆        最高反应频率可达200Kpps
◆        步进脉冲停止超过100ms时,线圈电流自动减半
◆        双极恒流斩波方式
◆        光电隔离信号输入/输出
◆        驱动电流从0.5A/相到4A/相连续可调
◆        单电源输入,电压范围:DC12-40V
驱动器接线示意图(复制不过来)

工作电流设定示意图(复制不过来)
!注意:
1.千万不要将电源接反,输入电压不要超过DC40V。
2.输入控制信号电平为5V,当高于5V时需要接限流电阻。(具体接法见05页)
3.驱动器温度超过70度时过热指示灯亮,驱动器停止工作,直到驱动器温度降到50度,驱动器自动恢复工作,出现过热保护请加装散热器。
4.此型号驱动器由于采用特殊的控制电路,故必须使用6出线或8出线电机。

功能设定示意图

DIP开关功能设定说明(复制不过来)
另外,我仔细看了Q2HB44MA只是与Q2HB44细分不同,前者200细分,后者只有整步和半步两细分,其他一样的。我现在想知道我该用多大的电源(主要参数具体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26楼说明,必须6线或8线电机,那么我在23楼的接线法是错误的
这个驱动器可能是工作于4相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速度快,缺点是力量小。
对驱动器来说,电源要求12——40V,8A,安全起见,电压要小于40V,电流要大于8A。
选择电源,也可以考虑电机,电机如果相电流小于4A,可按照电机的相电流×2来选择电源电流。
因为工作于斩波恒流模式,如果电机的相电压远小于电源电压,电源的负载调整率优秀的话,可稍微降低电源电流。

网友(2013-04-19):
你赚大发了。

网友:
这回你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