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电主轴的定子是怎么取出来的!

楼主(2012-01-11):
请问一下大家电主轴的定子是怎么取出来的?我其他都下掉了,就是不知道定子如何取出,定子线圈烧了想换一个! 就是这个线圈不知道怎么取出。

网友:
轻轻一敲就出来了
从刀头部分往尾部敲

楼主:
谢谢叶工。

我说的是主轴里面的线包,你给看的这个叫“转子”吧?呵呵!

网友:
为什么你的转子断路环是黄色的,我的是白色的铝,为什么你的转子大过转子轴,我的是转子轴大过转子芯。

网友:
我也来见识一下

网友:
可以把定子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就可以从一头把定子铁心顶出来,直接顶就可以了。注意提前做好标记。
这是我以前修的一个主轴电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yuhujjj&page=3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主要是没弄过这个东西,其他的都拆了下来,就这个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楼主:
问一下,是加热外面这钢套定子就可以取出来了吗?

网友:
都年把了这东西还没修好啊,看看主轴外边有没有小洞洞啦,有的话会有个无头螺丝顶,下掉,然后有条件的上千斤顶,没就拿着往木板上砸 ,一般修深井泵的地方办法多。

网友:
我刚开始看以为你要把定子铁心拿出来......线圈烧了 把线圈拿出来换一个行了,不需要拆定子。里面有竹条或是其他东西塞住线圈 先把那东西剔除以后线圈就弄出来了,你最好拿到修电机那里修,你不可能自己绕线圈。你要是真想自己绕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如果不是专业修电机的自己绕线圈得不偿失。

网友:
那个是用绕线机绕完了 然后人工把线圈嵌入进去然后用竹条等东西塞好 固定住, 一般还要浸油。

网友:
加热外面就可以了,这么细的定子不把铁心取出来是没有办法下线的。

楼主:
用热风枪吹了会,一下就顶出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