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了块哈量百分表,大指针不能回零,大家帮看看真假

楼主(2012-01-11):
前几天网购了块120元的哈量六钻百分表,到手之后手动按了下测量头,每次大指针回零都不在同一个刻度。这个正常吗?附内部图,请大家帮看看,假的我就找JS理论去

楼主:
同时买的上海安亭百分表,80大元。这个回零比较准。不知带钻不:

网友A:
白汽油里浸一浸,超声波里泡一泡,加几滴钟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汽油里浸一浸,超声波里泡一泡,加几滴钟表油。

哥们说笑还是说实在的?白汽油是煤油吗,钟表油煤油,缝纫机油行不行

网友B:
六钻百粉表的钻石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钻百粉表的钻石在哪里?

红色轴承那个吧?不确定。应该是宝石,钻石成本太高了

网友:
那条游丝的作用就是归零,我拆了两个安亭的重装比没拆的时候回零准,要把游丝的齿轮和另外一个相互啮合的齿轮分离,然后转动游丝让游丝收的紧些回位就有力度些。

网友:
 这个我不懂,帮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