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高手了

楼主(2012-01-11):
刚查出有一间屋子接电暖跳闸 搬到别的房间相同线径没事不跳闸 把线拆下还发热 打死你也猜不到电线是铁芯 外边镀了铜 因电阻值大 造成电流大 幸好就一间房子是那种线 盖房包工包料的后果

网友A:
因电阻值大 造成电流大

网友A:
化学老师教的物理?

网友B: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电阻大,电流小,也不应该跳闸啊

网友B:
原帖由
MAXCAT01
于 2012-1-11 21:43 发表
化学老师教的物理?
你的回复好玩的啊

网友C:
:funk: 还真的不明白是咋回事?应该是导线过热,空气开关的热保护继电器也热的动作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热呢

网友A:
劣质电线只能照成发热,大功率电器因电压不够功率不足,电线引起火灾等等,跳闸估计是某处漏电引起的,看看闸刀是普通的还是漏电保护的
我遇到过一次一个100多瓦的碎纸机一开机就跳闸,奇怪的很,最后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也不是漏电保护闸刀

楼主:
2楼提醒了
 电暖器电流大 对应导线来说也是电流大 铁的阻值对应铜来说大 所以发热大 谁讲讲 就是说不明白了我就

楼主:
绝对是过载跳 因为线发热 有味了

网友D:
这个线是以前一种电话线。估计被人故意当电线卖了。

网友E:
^_^ 七八年前就见过这种电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包与普通4电线无区别 还镀铜了 就是坑爹的东西

网友F:
长见识鸟.....

网友G:
  之前我接朋友小焊机焊点东西,,不小心接头松动,我重新接过,烧黑的线头,本想拿刀刮刮干净,,一挂,解密了,78年前550买的小焊机,口口声声说是铜的,也比两百多那种重很多,原来就是,铝线外表镀铜,,连接头这么隐蔽的地方也作假了,这股认真劲放在该放的地方也不至于落后别国家这么多,

网友H:
用铁线当导线,相当于在电路上串联了额外的负载,,由于功率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所带负荷越大,负载的实际电阻越小,由于在串联电路上,电阻两端的电压与其电阻成正比,铁线的电阻比较大,相应电线上的电压降越大,从而造成线路发热,其消耗功率远远超过所使用的电器功率..

网友H:
P=UI R=U/I
P=U*U/R
U=U1+U2
U1/U2=R1/R2

网友I:
又听了一课。。。谢谢

网友J:
很多人 没学好啊 ,呵呵

网友K:
P = U2/R,R变大,功率变小。
原因可能有2,
1,漏电跳闸。
2,铁线压降大,导致电暖器压降变小,造成电阻丝温度达不到要求,电阻变小,从而造成总功率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P = U2/R,R变大,功率变小。
原因可能有2,
1,漏电跳闸。
2,铁线压降大,导致电暖器压降变小,造成电阻丝温度达不到要求,电阻变小,从而造成总功率变大。

2  的说法我觉得倒是有一定的道理,没有瞬间进入工作状态,以至于超过了铡刀能接受的时间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H:
P=UI   R=U/I
P=U*U/R
U=U1+U2
U1/U2=R1/R2

我想起了初中物理老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P = U2/R,R变大,功率变小。
原因可能有2,
1,漏电跳闸。
2,铁线压降大,导致电暖器压降变小,造成电阻丝温度达不到要求,电阻变小,从而造成总功率变大。

你的第二条完全是错的, 化学老师教的物理?
总电阻变大, 电压不变, 电流变小, 总功率变小, 但电线较铜线来说, 温度会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的说法我觉得倒是有一定的道理,没有瞬间进入工作状态,以至于超过了铡刀能接受的时间范围

还有道理 , 2这个说法是化学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第二条完全是错的, 化学老师教的物理?
总电阻变大, 电压不变, 电流变小, 总功率变小, 但电线较铜线来说, 温度会变高.

你的思路用的还是初中阶段简单的电流、电阻公式
电阻丝的电阻是一个与温度有关的函数,温度高电阻大,也就是说,冷态的“启动电流”很大,在额定电压下,启动过程非常快,快于电闸的保护时间,例如0.5秒,如果线路电阻大,造成额定电压太低,会延长冷启动的时间,例如2秒,这时间超过了电闸能接受的冲击,电闸就会保护。
所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可能。

网友M:
看来体育老师教了不少物理课 这里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解释不清
21楼“穷人穷玩法” 估计是说的比较对的  这个房间接电暖气就跳闸估计是另有原因 和铜线铁线一点关系也没有
输入220伏一点也不会大 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 这个房间的负荷有两个大部分组成 一个是铁线构成的线路 另一个是全部并联的用电器 当然是粗略的说法 仔细的说是每段都串有铁线 这些铁线你可要理解成为串在负荷上的电阻哦 开电以后 负荷加电 产生电流 串在上面的小电阻也就是铁丝有电流通过 产生压降 并且产生热量 呵呵 这个房间的负荷上的电压=220-铁丝上的压降 这个就是整个过程 这个房间的每个负荷上都串了一个发热的小电暖气在降压使用
你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来体育老师教了不少物理课 这里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解释不清
21楼“穷人穷玩法” 估计是说的比较对的  这个房间接电暖气就跳闸估计是另有原因 和铜线铁线一点关系也没有
输入220伏一点也不会大 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 ...

不明白

网友:
27楼是对的 先不管跳闸的原因 电阻丝发热的的时候他的阻值是随温度而变的 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灯泡烧的时候是在开灯的一瞬间 那时灯丝是凉的 一加电的瞬间冷态的灯丝电阻很小 电流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2,铁线压降大,导致电暖器压降变小,造成电阻丝温度达不到要求,电阻变小,从而造成总功率变大。

这个原因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原因可能有2,
1,漏电跳闸。
2,铁线压降大,导致电暖器压降变小,造成电阻丝温度达不到要求,电阻变小,从而造成总功率变大。
你的第二条完全是错的, 化学老师教的物理?”
能分析到这一步,肯定不是化学老师教的物理,只能说是考虑问题不周全,还没有说明白。
发热的问题就不用说了,跳闸估计是接头漏电的可能性大,并且漏电位置在零线,接大功率电器相当于火线接地了,欢迎拍砖。

网友A:
接大功率电器相当于火线接地了  这个说法不成立

漏电保护的原理是,火线临县是一个回路,如果火线通过电流为X,零线通过电流为Y ,X-Y>10毫安,的时候认为漏电了

不管多大功率,即使短路,漏电保护也不会跳闸

网友:
电流大,电线发热,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小本身就会发热 如果用铜线电阻小,电线不热端口位置还能产生一定的散热作用, 但用铁线当开关的热量加上铁线的热量 就跳了。

网友:
原因没那么复杂,铁丝就是电热丝,就是铁丝电线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引起跳闸.一二十年前电话线就是铁镀铜的了,铁丝只能用作电话线这种小电流场合还问题不大(如当电话线时振铃电压100V左右铃流很小),用铁丝做照明线或动力线是万万不行的,当电流达到一定的程度导致铁丝发热危险就来了,零线火线之间的塑料绝缘物受热软化,造成零火线短路,此时从短路点至开关一段瞬间温度迅速升高,零火线之间的塑料皮因高温碳化,与此同时过流跳闸,道理就这么简单。概念一模糊,上一堆欧姆定律,越绕越糊涂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接大功率电器相当于火线接地了  这个说法不成立

漏电保护的原理是,火线临县是一个回路,如果火线通过电流为X,零线通过电流为Y ,X-Y>10毫安,的时候认为漏电了

不管多大功率,即使短路,漏电保护也不会跳闸

典型的断章取义。零线漏电不是零线断路,一部分电接地走了,当然符合“X-Y>10毫安”

网友:
国人为了贪小便宜去做假,也不管你死活!:funk: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典型的断章取义。零线漏电不是零线断路,一部分电接地走了,当然符合“X-Y>10毫安”

不知道你要说啥

网友:
顶21楼,34楼讲的也有道理.

网友:
上面说电线电阻大了,总功率就大的全部回炉,脑子全进水了,假设这个电阻到了无穷大是不是总功率也变无穷大了?电阻到了无穷大,就相当于断路了,总功率还能是无穷大?就成0了!
结论,跳闸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漏电!,过流是不可能的!,装修的肯定全部用了这种铁包铜的线了,为什么其他地方好的呢?是因为什么漏电了呢?
我来告诉你们,请LZ查一下,肯定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电工把零线和地线接错了,或者在插座里没有接好线,线头留得比较长,一插插头,就会把零线和地线相碰,这样开关就检测出零线和火线电流不一样,认为漏电了,就跳闸了.我就曾经帮别人解决过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新装修的房子,有一个插座一插插头就跳闸,用电器不开开关也跳,插其他插座上就是好的,拆开插座一看,零线的铜线留得长,弯在里面,而插头的地通常都比较长,一插进去就和零相碰了,不跳闸就见了鬼了.线一剪短就解决了.
请LZ上来说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觉得楼主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奇怪,应该冷热电阻的差异说明不了这个问题,肯定还是有其他原因的
电暖器即便冷态启动时,电阻也不会比一段直通的铁丝小,我记得1kw的电热丝电阻是48欧左右而就算楼主入户线用了50米1平方mm的铁线电阻也不到5欧,何况就是js用铁线代替铜线也不至于用到1mm这么细的,其次,假如楼主的电暖器真的功率够大、电阻够小,那用在铜线的环境下冷启的电流更是要远远大于用铁线的情况的,所以用铜线的更应该跳闸才对

网友:
   退出本讨论,越来越玄了

还是研究我的摘枣器去

网友:
 如果LZ说的情况是:1.不插电热器但是用照明电器(只是假设,LZ没有说明这一点),不跳闸;
                                          2.插上电热器就跳闸,并且导线也热。
       那就是用电量大了(但是还没有超过开关的允许最大电流)导线热,导线和空气开关的接点导致空气开关也热了,它就热保护跳闸了。这种情况应该是导线很热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网友:
分析问题概念最重要,如:

    xiniuwang     用铁线当导线,相当于在电路上串联了额外的负载,,由于功率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所带负荷越大,负载的实际电阻越小,由于在串联电路上,电阻两端的电压与其电阻成正比,铁线的电阻比较大,相应电线上的电压降越大,从而造成线路发热,其消耗功率远远超过所使用的电器功率.

串联电路里算功率可用电流的平方乘电阻,其实在这里铁丝消耗的功率大小是无所谓的,在2KW油汀回路里串20米铁丝和串0.5米铁丝结果是一样的,都将造成铁丝绝缘受热熔化--短路--跳闸

    穷人穷玩法    P = U2/R,R变大,功率变小。
原因可能有2,
1,漏电跳闸。
2,铁线压降大,导致电暖器压降变小,造成电阻丝温度达不到要求,电阻变小,从而造成总功率变大。

照此说法油汀回路中串入一只10K5W的电阻,电暖气两端的压降更小,总功率会更大?

      MAXCAT01     你的思路用的还是初中阶段简单的电流、电阻公式
电阻丝的电阻是一个与温度有关的函数,温度高电阻大,也就是说,冷态的“启动电流”很大,在额定电压下,启动过程非常快,快于电闸的保护时间,例如0.5秒,如果线路电阻大,造成额定电压太低,会延长冷启动的时间,例如2秒,这时间超过了电闸能接受的冲击,电闸就会保护。
所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可能。
      Izj42    27楼是对的 先不管跳闸的原因 电阻丝发热的的时候他的阻值是随温度而变的 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灯泡烧的时候是在开灯的一瞬间 那时灯丝是凉的 一加电的瞬间冷态的灯丝电阻很小 电流很大

     如果是这样没用铁丝的用户开油汀更跳闸,开灯就更烧灯泡,因为铁丝冷态电阻再小也没有铜线电阻小啊

   另外,漏电保护器规格有10A,16A,20A,32A,40A,63A等等,除了漏电会动作,过流也会动作;漏保还分1P,2P,3P,4P等,分别代表动作时断开1根线,2根线,...

   再啰嗦两句,漏电分为两种情况:火线漏电及零线漏电,前者推不上闸,合上就跳,后者未用任何用电器时合上闸不跳,一旦插入用电器哪怕是一只小充电器,漏保就会动作,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排查时最好不要用万用表来查,而应用一只40W灯泡,先甩开漏电保护器,查火线漏电就连通零线并将灯泡串入火线,反之查零线漏电就连通火线将灯泡串入零线,此时灯泡会亮或闪亮,再逐段切断排查即可。用万用表量漏电电阻有可能被假象所迷惑,例如当漏电点似接触似不接触时,万用表可能显示无穷大,而一上灯泡就会闪亮,因为万用表内部电压太低不足以击穿模糊电阻,220V一上来就原形毕露了.住嘴

网友:
 我家装修的时候,我爸手多搞了下线,也是这样整糊涂的,由于没有用3色线区分,结果0线和地线搭错,整屋的线一根一根重查,那叫累的半死。
那个说电阻大了功率会升高的……回去重修初中物理

网友:
一帮体育老师教的物理, 不和你们争了.

网友:
真是遇到高手了!

网友:
发热功率=电流的平方乘电阻       铁的电阻率比铜大         同样的线      发热更严重      热平衡温度会比铜线高        比如   铜线可能在25度就发热与散热一致       而铁线可能要到80度       大电流细铁线必烧

网友:
曾经的大学电工学老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1、不要忘记这段电线相当于串联在电路里的一个电阻,主要负荷是那个用电器,所以线路的电流主要由这个用电器决定的(因为,相对于这个用电器那段电线的电阻非常小),可以把电线上的电流看做恒定的,这样这段电线的电阻越大发热越大。

2、三种情况下断路器会跳闸:
   a,过流保护
   b,热保护
   c,漏电保护
  你这个情况肯定不是过流跳闸。如果电路一接通就跳闸,就是漏电保护,否则是肯定是第二种情况。热保护主要是因为开关接线端子松动或是电线发热引起接线端子发热。很危险,容易引发火灾。

网友:
曾经的大学电工学老师与武士伊的观点完全相反,建议你两个先统一一下意见。
本人观点:20℃铁电阻率9.78X10的-8次方,假定线长10米,线径1平方毫米,则电阻约为1X10的-6次方欧姆;电热器假定2千瓦,电阻约为25欧姆,所以还是老师的观点正确,电热器电阻远远大于铁线电阻,铁线电阻可忽略不计。即使考虑温度影响,电热器冷态电阻也在欧姆级别,而铁线在较高温度下的电阻也不过在X10的负几次方范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大学电工学老师不知注意到LZ的两句话没,1是拆下的铁丝还很热并且有烧焦的味道,2是取暖器在别的房间使用是正常的.  那么零火两铁线间的绝缘层因热损坏造成过流应是事实,另外开关接线端子也没有松动,否则取暖器在其他房间使用也不会正常.只要两根铁丝没有直接接在开关接线端子上,你说的铁丝发热传至接线端子引起热保护就不存在,因为两根铁丝通过几米铜线再接至开关,铁丝的热量是传不到开关端子上的,要说热保护还是过流保护,即过流造成开关内部双金属片弯曲动作.需要LZ澄清一下:拆下的铁丝是不是直接接在开关端子上的?开关是多少安培的?是漏电保护开关还是普通空气开关?

      新雪138思路已经偏了,(你的计算也可能有误:10米长1平方mm的铁丝电阻只有10的-6次方欧姆?成超导体了,电阻应1欧姆左右)  你应该认识到两根铁丝在这里也成了发热的用电器,它闷在电线管里是没有散热器的,它发出的热量已经造成电线的绝缘层损坏从而形成短路--过流--跳闸,当使用负载很小时,两根铁丝只是一个不太热的电阻。

网友:
我也一直怀疑这个电阻率有问题,查网上资料,单位是以1平方毫米的导体为准,按实际情况,这个电阻率应该是标准单位既以1平方米截面导体为准才合适。也就是说9.78X10的-8次方再乘以10的6次方才是1平方毫米截面的导体电阻率。这么算10米导线的电阻为0.978欧姆就与实际情况比较符合了。

网友:
我遇到过铜线(2.5)往铅笔上绕圈,等拆下拉直自己就断了的怪事。新的这样,旧的得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