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CDI点火问题

楼主(2012-01-11):
我自己没有汽油机 上了taobao看了很多汽油机的图片 都是用CDI点火(什么电容放电点火) 但是不明白它的电源来源
是不是汽油机上都装有磁石 随着轴一起转动 切割磁感线生电的呢?
那CDI上的电线都是接哪里的?
我只见过双缸CDI点火器 有没有多缸的点火器?
本人不太会 多多指教

网友A:
是电池供电 发动机只有一个“曲轴位置传感器” CDI得到了曲轴位置就开始点火 发电机上有磁电机的那种是不需要cdi的 那种只有一个高压包 高压包内部貌似有触发装置

网友B(2013-01-03):
电池供电和磁电机供电就这两种

网友C(2013-10-06):
有磁电机的,不用CDI;用CDI的,需要电池做电源。大致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