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涵道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黑旋风KV4800(新的)  3S 2200 30C电池(新的)  80A好盈电调(新的), 环球飞的T45,起飞2分钟降落只有3.8V。动力爬升2---3米就失速了,转弯的时候如果是半油门  偶尔会失速。听起别人说电调  设置 进角,这电机设置哪个进角 比较好,现在电调是默认的。吹称法  三分之二油门 大概在480克   没敢全油门。

网友:
没飞过此机,据说4S全推力也不到1000G,你的机有多重?

网友:
楼上错了。。4S可以到1000的 只要你装机没问题  4S 4800黑旋风是相当暴力的

回复楼主,T45很好飞。。我当初4000KV 20C电池很容易失速,但也能飞起来 后面换了4800 就算20C电池也不会失速。。不知道楼主的为什么这样  80A好赢电调。。。未免你也用太大了吧。。4S也才要60A

楼主:
不会是电调 太大有问题吧????

网友:
电调大比小了好,小了如果电流大了就会烧电调,电调大了只是重量上负担大,所以够用就好,你这个不是电调影响,3S动力基本上就那个样了,如果你换上4S就会发现这个涵道有多猛了.

网友:
干嘛不试试全油呢?另外,滑跑距离拉长一点,升降不要猛拉,刚起飞的爬升角度小一点。半油门多的推力500g左右是正常的,全油门推力大约在780g左右,飞这台环球飞的t45绰绰有余。应该是很好飞才对

网友:
LZ 是不是装机油问题? 我的配置是 黑旋风KV4800  花牌竞技3S 25C 2200 电池  40A好赢电调  飞了大概2.30  下来电压 3.8左右    我觉得该涵道在3S下 也是很暴力  LZ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全油 半油 甚至关掉油门 转向 都没有出现失速的问题   LZ在检查下 副翼 是否水平   尾翼是否水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新手第一次作业 降的不好 凑合看哈 呵呵

楼主:
LS 配置跟你一样  就电池 是花牌30C  电调80A ,滑跑 跟升降 猛拉    这个我懂的 也不是第1次飞了 呵呵。装机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也很仔细。

网友:
我的F18也是黑旋风,用花牌25C电池,动力很足哈……可看我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建议拍个视频  口头表达 还真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T45 怎么会失速呢 我目前20多个起落了 没出现LZ说的问题

楼主:
休息的时候  拍个视频

网友B:
跟电调没关系,你先上4S 飞下,,,要是还不行,我就怀疑你的重心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调没关系,你先上4S 飞下,,,要是还不行,我就怀疑你的重心不对了
重心??能否提供 图片

网友C:
别看了,电池估计连15C都没有,国内哪来那么多能做出30C电芯的厂家。kV4800的黑旋风涵道在3S下都能吃掉40多A电流,一般的电池哪能扛得住。

网友D:
我也是黑旋风kv4800,不知道怎么回事3s2200mah30c电池推力峰值才7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黑旋风kv4800,不知道怎么回事3s2200mah30c电池推力峰值才750

很正常

网友:
4800直接上4S 45C 2200的,,,武警那的电池不错,至少有30C。。。。。推力很好,我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看了,电池估计连15C都没有,国内哪来那么多能做出30C电芯的厂家。kV4800的黑旋风涵道在3S下都能吃掉40多A电流,一般的电池哪能扛得住。

苍蝇,我也想过一些品牌的C数不够,所以我买了 花牌 3S 2200  30C  5C充电的 那款,应该不会出现  像你所说的 连15C都不够。如果是的话  我就真不知道 该买什么牌的电池了

网友C:
呵呵,那应该是我错了。要不检查一下进气通道和出气通道是不是有不顺畅的地方?环球飞那架EPO的T-45,我们模友用的是Freewing kV4000的涵道,都觉得飞得很舒服,轻松异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应该是我错了。要不检查一下进气通道和出气通道是不是有不顺畅的地方?环球飞那架EPO的T-45,我们模友用的是Freewing kV4000的涵道,都觉得飞得很舒服,轻松异常呢。

同意~KV4000的效率挺不错的

网友A:
 当初没考虑到4S,想用3S飞飞的。 电调 是放在 进气通道 里面的上方(机顶用魔术贴)有利于散热。应该不会影响到顺畅问题的。KV4000 我看 必须要4S了吧。改天我弄个4S 电池 飞飞我的 KV4800看看

网友E:
4S电池搭配KV4800的64涵道最大电流50A以上了,对电池要求更高,电机发热更大,我早就尝试过了。有一点可以确定,电池死得快,哈哈

网友C:
我说的kV4000的涵道是用3S飞的,我们木有4S的电池……
其实,kV4800电机真不该上4S,对设备的严重摧残。

网友F:
我的环球飞T45
黑旋风64 4800KV
好盈80A
力牌4S 2300MAH 35C
全重1100G
全油门推力1050G{吹称}

网友A:
 现在更纠结了。。。。本来3S 是这样子了,想购 4S 飞飞。看朋友们的回答 都不知道 该选 3S 还是4S了(电机不换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