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哪位玩过永行的遥控坦克?性能如何?

楼主(2012-01-11):
最近看到一种永行牌的遥控坦克,感觉外形仿真度差点意思,比如这个M60,我宁愿相信它是酋长,但是做工似乎不错,个头也不小(可能有1:24左右),分量挺沉,比环奇的看着厚重。轮子有悬挂,速度分档,能打XX弹,淘宝卖价两百多到三百多。想买个送给侄子玩,不知道值不值?

可有玩过的老师,能否给点评价让俺参考参考?

网友:
没玩过~~估计这种级别的都差不多吧

网友:
看着有点4不像啊

网友:
永行的坦克之前有人贴过,比HL的更玩具……
LZ还是进HL的吧!

网友A:
我感觉他的所有坦克都是用M41底盘改造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确实很玩具!俺主要是考虑到比恒龙的便宜点,再者小孩子应该也不懂真坦克到底长啥样,应该好糊弄,反正这货打XX弹、多档速度、前后左右、弹性悬挂什么的性能都有,网上还有个视频是用脚扒拉翻个了还完好无损接着开似乎挺皮实的。

我最关心的是这货的里面怎么样?电路板什么的是否耐用?以前那个帖能否把标题、关键字什么的告诉我,我去搜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他的所有坦克都是用M41底盘改造的

呵呵!底盘确实看着一个样,连虎式都是单排小负重轮带托带轮的。不过这个系列的好像偏偏没有M41,只有M26和M60、M1。

还有炮管,所有的车炮管都是一样的,看着很破坏感觉!我只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些都是我没见过的新车型。

网友:
他的T90还多好看的、我喜欢T90

网友:
哦~原来是送给孩子玩,那就足够了。
我忘了那连接的关键字了……那帖也没提到车体内部的问题。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梅卡瓦,那炮管看着真是肾疼!不过包装倒是挺厚重,个头看着好像比恒龙的1:16都大,其实只有1:20。做工什么的还不错,过年在侄子面前得瑟一下,嗯!

网友(2013-01-29):
电路板不咋地,我的右侧电机反向已经不能输出了,只能正向旋转,电路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