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XA650V8那种上下螺旋桨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1-11):
看见有高端的4轴都用上下螺旋桨,同样的8个电机,螺旋桨,为什么不用8轴来增加升力面,提高效率。难道上下螺旋桨对稳定性和抗风有好处?

楼主:
没人明白啊,我情愿用8轴,要解决稳定问题,就上高速转

网友A:
结构紧凑,便于携带。
重量更轻。
只要不是同一轴上的桨,飞个两三个桨应该也能安全落地。
我的Y6在空中飞过桨,电机停过转,也试过直接少一个桨飞,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构紧凑,便于携带。
重量更轻。
只要不是同一轴上的桨,飞个两三个桨应该也能安全落地。
我的Y6在空中飞过桨,电机停过转,也试过直接少一个桨飞,都没问题

安全最重要,我也打算搞一个Y6的飞行器。
不然砸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少一个浆,那么这个电机会不会疯转的?
如果会疯转会不会损坏电机电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全最重要,我也打算搞一个Y6的飞行器。
不然砸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少一个浆,那么这个电机会不会疯转的?
如果会疯转会不会损坏电机电调?

空转即使转速到顶应该也不会损坏电机电调吧。那次在十几米高飞桨,降落后没什么问题。
直接拿掉一个桨时,我顺便把那个电机的电调线给断开了。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转即使转速到顶应该也不会损坏电机电调吧。那次在十几米高飞桨,降落后没什么问题。
直接拿掉一个桨时,我顺便把那个电机的电调线给断开了。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呵呵,其实只要能安全降落,哪怕损坏电机电调都不是重要的。
我就试过6轴几十米高空完全没动力摔下来亲吻大地,还是水泥地的。
那种损坏是毁灭性的。
损失1000元多是小事,如果砸到人或者其它财物那种损失才是惨重。
好,过年后马上装配Y6。

楼主:
上下电机的配KV应该不一样,不知是不是这样,应该差多少?

网友:
没桨的话电机空转毫无压力。
电调PWM的最大频率也就那么多,转速有极值。随便拿个电机,无负载空转,油门开到最大,你看看它的电流能有多大??能超过5A就不错了!

网友:
这样的布局简约美观吧。

网友:
折中效率
结构简便考虑
draganflyer 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