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不良的明显症状

楼主(2012-01-11):
喷黑油和混合气浓度以及燃油的润滑油比率有关系。当混合气调节的偏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针调的贫油,排气管喷黑油现象就会出现,正确的油针设置,应该把混合气调的稍微偏富油一点。燃油中的润滑油比率如果低于15%,也会喷黑油。有时候,发动机的个别构件没有配合紧,有松动,在发动机高速运转的震动下,也会剧烈磨损,排气管也会喷出黑油。总之,发动机喷黑油,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它代表你的发动机正在非正常的加剧磨损中,会严重缩短机器的寿命。

网友A:
 我奇怪一个小兵怎么知道那么多?没有紧配合大话要怎么办?全拆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奇怪一个小兵怎么知道那么多?没有紧配合大话要怎么办?全拆来看?

笨蛋他的注册时间是2008-4-18日,比你还要早半年呢

网友B:
篦麻油的品质很重要,我有一次买的就觉得粘度差一些,我准备加热熬一熬,然后再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篦麻油的品质很重要,我有一次买的就觉得粘度差一些,我准备加热熬一熬,然后再看效果。

加熱熬一熬是對的!可以加熱到100度,因為它會形成自聚合反應黏度會變大
像我發動機排出來的都是黑油,自從把篦麻油比例降低之後
但我並不認為潤滑性下降,因為發動機沒有過熱現像,最大油門轉速也沒有下掉的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黑油和混合气浓度以及燃油的润滑油比率有关系。当混合气调节的偏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针调的贫油,排气管喷黑油现象就会出现,正确的油针设置,应该把混合气调的稍微偏富油一点。燃油中的润滑油比率如果低于15%, ...

這個我不完全認同你的說法,排氣管噴黑油是排出油狀積碳,當箄麻油在發動機中高溫下會形成自聚合反應,會變成油狀積碳黏度更大更具潤滑性反而是更好的潤滑油,它必須通過下個行程的排氣把上個行程的積碳排出去,所以排出的是黏黑狀積碳,我的素油調到1:20,發動機最大油門運轉穩定不會掉轉,也無過熱現象,表示發動機潤滑是足夠的,可完整飛完整個起落,但是它排出的全是黑油

网友C:
黑油应该大部分是金属磨出来的吧?积碳不会这么恐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油应该大部分是金属磨出来的吧?积碳不会这么恐怖的

如果是金属對金属磨擦我的发動机早就潤滑不足損坏了!因為1:20素油內的篦麻油含量較少,所以幾乎所有的篦麻油都會轉化成更黏的油漆狀積碳

网友D:
发动机喷黑油,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它代表你的发动机正在非正常的加剧磨损中,会严重缩短机器的寿命。这个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喷黑油,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它代表你的发动机正在非正常的加剧磨损中,会严重缩短机器的寿命。这个非常正确。

非也!!非也!發動機的濃油狀黑油積碳是高溫篦麻油聚合反應後的產物,正是良好的潤滑劑,要不我發動機老早給我空中過熱熄火了!

网友E:
黑油是不是金属磨损造成的其实很简单,一个是静止一天看油箱底有没有金属粉末沉淀.二个看喷出来的黑油里有没有金属末. 我很负责地说,黑油根本不是烧焦的蓖麻油.我一个雷虎发动机用的是安瑞斯,这油厂家申明用的是合成油,根本没蓖麻油成份,但还是喷黑油.我油箱底部有金属粉末沉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油是不是金属磨损造成的其实很简单,一个是静止一天看油箱底有没有金属粉末沉淀.二个看喷出来的黑油里有没有金属末. 我很负责地说,黑油根本不是烧焦的蓖麻油.我一个雷虎发动机用的是安瑞斯,这油厂家申明用的是合成 ...

乖乖!
合成系潤滑油也變黑,難道是半合成其實內部有篦麻油嗎?我所調的素油噴出的油真的都是黑的,例如1:20的自調油,我測試這油時也將手放到排氣口去感受排氣殘油,排出的油都沒看到金屬粉末,建議qiansh模友改換自調油吧!

网友:
我现在的Go 25级烧出来的油是比麦芽糖深一点的颜色~用的是威宝的~威宝不错的~大家可以试一下~什么我不是托~

网友:
不过出黑油绝度不是好现象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下

网友B:
现在发布真理:发动机喷黑油,就是磨下来的金属微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发布真理:发动机喷黑油,就是磨下来的金属微粒!!!

現在挑戰真理,发動机噴黑油,未必會出現金属微粒!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現在挑戰真理,发動机噴黑油,未必會出現金属微粒!

那就是你油品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現在挑戰真理,发動机噴黑油,未必會出現金属微粒!

喷出黑润滑油含有金属微粒是肯定的,金属微粒越多就越黑,这是一般的常识!
你的主张要考虑后果,说话要负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喷出黑润滑油含有金属微粒是肯定的,金属微粒越多就越黑,这是一般的常识!
你的主张要考虑后果,说话要负责!

篦麻油進入汽缸後受到高溫影響會形成油狀積碳這就是噴黑油的來源
油漆狀積碳比原先的篦麻油黏度更大更具潤滑性,理當帶給发動机更多潤滑
為何說反倒噴出金属微粒呢?我最近測試的低比例篦麻油的素油噴出的全是
黑油也不見金属微粒啊!大比例篦麻油素油因部份進入汽缸之篦麻油來不及被形成油狀積碳
就被排出當然還是原來的透明黃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篦麻油進入汽缸後受到高溫影響會形成油狀積碳這就是噴黑油的來源
油漆狀積碳比原先的篦麻油黏度更大更具潤滑性,理當帶給发動机更多潤滑
為何說反倒噴出金属微粒呢?我最近測試的低比例篦麻油的素油噴出的全是
黑 ...

其实积碳是不会喷出来的。积碳的成因是高温蓖麻油燃烧后产物。爆炸那瞬间温度不够让蓖麻油变碳的。只有附着在金属表面那些蓖麻油膜!受热才会变成积碳。由于发动机散热不良过热才会出现积碳~正常使用不会出现积碳的。你说的油状积碳几时你觉得而已~我的发动机每次喷出来的油都是透明黄的。我烧油也加了蓖麻油~反倒一场比赛下来活塞顶出现了一点积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积碳是不会喷出来的。积碳的成因是高温蓖麻油燃烧后产物。爆炸那瞬间温度不够让蓖麻油变碳的。只有附着在金属表面那些蓖麻油膜!受热才会变成积碳。由于发动机散热不良过热才会出现积碳~正常使用不会出现积碳的 ...

不知道你的燃料篦麻油的比例是多少?我用1:20的比例完全排不出透明黃色的油,其實篦麻油少到一個比例排氣就只有黑油,可是发動机運轉沒問題!
可以完整的飞完一个起落!我所謂油漆狀積碳就是篦麻油在发動机高溫下已經變黑黏度變大的狀態!我就是因為知道篦麻油有此特性故敢降低素油中篦麻油的比例!
因為這個狀態下的篦麻油黏度更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燃料篦麻油的比例是多少?我用1:20的比例完全排不出透明黃色的油,其實篦麻油少到一個比例排氣就只有黑油,可是发動机運轉沒問題!
可以完整的飞完一个起落!我所謂油漆狀積碳就是篦麻油在发動机高溫下已經變 ...

我加蓖麻油只有5%当中还有其他合成油,总润滑量大概是2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加蓖麻油只有5%当中还有其他合成油,总润滑量大概是20%以上~

合成潤滑油佔大多數,所以排出的廢油必定是透明油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燃料篦麻油的比例是多少?我用1:20的比例完全排不出透明黃色的油,其實篦麻油少到一個比例排氣就只有黑油,可是发動机運轉沒問題!
可以完整的飞完一个起落!我所謂油漆狀積碳就是篦麻油在发動机高溫下已經變 ...
光凭想象是不行的!任何磨擦表面都会产生磨损且产生磨损微粒,磨损的程度和润滑条件决定!
润滑油的主要功能有四:润滑、密封、清洗、散热。发动机的设计是严格的,是有理论根据的!你用那么少的润滑油,可见你的发动机寿命会很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光凭想象是不行的!任何磨擦表面都会产生磨损且产生磨损微粒,磨损的程度和润滑条件决定!
润滑油的主要功能有四:润滑、密封、清洗、散热。发动机的设计是严格的,是有理论根据的!你用那么少的润滑油,可见你的发动机 ...

說我不道德实在太沉重了吧!
我的目的是讓模友們用便宜的素油達到爽飞,爽跑,爽划的地步,造福廣大農民工,所以才下探篦麻油的量,畢竟篦麻油含量越高的素油價格比較貴
適量減少篦麻油比例不影響发動机寿命,用1:4真的是太濃了,還有篦麻油基本上散熱效果不好,因為它不會變成氣体,這也是我企図加大甲醇比例
來取得散熱效果!

网友B:
你的好心我能理解!但结果不会好的!你可以记录你的发动机总共运转的时间,肯定很快就会磨损报费的!
我前几年一直用4:1,我也觉得有些没必要,所以配了5:1,但不幸的是三个用了此燃油的发动机一年内全部磨损报废,只得换了缸桶活塞。
還有篦麻油基本上不参与燃烧,所以基本不产生热量,但散熱效果是肯定的,因為它不是變成氣体来带走热量,而是传导作用,它的油膜充满活塞、缸套、机体的间隙,起到密封、导热、清洗去除磨损的金属的多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好心我能理解!但结果不会好的!你可以记录你的发动机总共运转的时间,肯定很快就会磨损报费的!
我前几年一直用4:1,我也觉得有些没必要,所以配了5:1,但不幸的是三个用了此燃油的发动机一年内全部磨损报废 ...

好的!我會想辦法記錄看看使用時數或油量
至於你发動机提早下課一事,我个人看法是
1.发動機吸入沙塵,不知貴飞場環境如何?
2.篦麻油質量不好,或許和別種油互混,建議下次買別家的篦麻油

楼主(2012-02-11):
都不要争论了,我们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故意把你的发动机排气管螺丝松一下,让它有点晃动,启动机器疯转,再疯转。黑油就出来了,不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我不道德实在太沉重了吧!
我的目的是讓模友們用便宜的素油達到爽飞,爽跑,爽划的地步,造福廣大農民工,所以才下探篦麻油的量,畢竟篦麻油含量越高的素油價格比較貴
適量減少篦麻油比例不影響发動机寿命,用 ...

这种初衷我还是赞成的,说一千道一万,省钱爽玩是硬道理,但是关于黑油的产生问题,有必要认真面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初衷我还是赞成的,说一千道一万,省钱爽玩是硬道理,但是关于黑油的产生问题,有必要认真面对的。

就我觀察到我這地區使用最多的合成成品油COSMO 15%排氣殘油都是透明亮黃色的!像是一滴滴小雨露附在机身上,只有我的机身上是一奌奌黑雨露 我這裏自調素油的使用者挺少,目前只有兩人,其實飞油固不必那麼講究的,我還是要說我飞素油內含篦麻油且比例低所以必排黑油,我的置机試俥台上綁一塑膠小瓶就是收集排氣的廢油,這些廢油都是黑油,將來可以拿來當做其他潤滑使用,例如腳踏車鏈條潤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它不是變成氣体来带走热量,而是传导作用,它的油膜充满活塞、缸套、机体的间隙,起到密封、导热、清洗去除磨损的金属的多重作用。

传导作用的效率不及変成氣体帶走热量的作用,例如发動机剛停机立馬澆水在散热头水會立馬高溫蒸发
不过說真的zongging52兄您得換家店购买篦麻油了,我這也有模友是素油的先驅者,調了30加崙的素油,他說素油最少要18%重量比約1:6才不會損发動机
因他說的比你情況更糟,他說15%重量比兩個起落就完了,16%和17%重量比大約10個起落发動机下課,20%重量比調不出正常合理的高速
只有18%重量比才可以,總計搞坏五個OS32发動机,我估計這是油質量有問題,或者我再丟出更大膽的假設,也就是你們买到的篦麻油黏度比我買到的更大
所以只能調低比例,一旦比例過高发動机更容易过热
畢竟它是天然植物油
產地來源不止一地,或許黏度也有不同,我們無法追蹤买到的篦麻油從何產地來,後來這位模友從此嚇到而改飞某低價位15%成品油,一桶3.8公升85元

网友E:
素油1:4的确太浓, 但降到1:8,我觉得差不多是极限了.我用成品油,飞一壮年期发动机,当油门在3/4以下时,喷出的油是棕色的,但拉到满油门时,出来的油就是带黑的了.表明到了极速后润滑开始不够,活塞出现磨损. 所以我觉得看润滑足不足,关键还是看喷出来的油颜色.推1:14的那位老兄,你尝试着把你的配比往上提高,看达到多少开始你的发动机喷出的油会不黑. 按你的理论应该蓖麻油比例越高,越要喷黑油. 为啥?因为蓖麻油比例越高温度越高,温度越高按你所说的热聚合现象越厉害,喷出来的油就越黑. 有没有拿你自已的矛剌你自已的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素油1:4的确太浓, 但降到1:8,我觉得差不多是极限了.我用成品油,飞一壮年期发动机,当油门在3/4以下时,喷出的油是棕色的,但拉到满油门时,出来的油就是带黑的了.表明到了极速后润滑开始不够,活塞出现磨损. 所以我觉得看润滑足不足,关键还是看喷出来的油颜色.推1:14的那位老兄,你尝试着把你的配比往上提高,看达到多少开始你的发动机喷出的油会不黑. 按你的理论应该蓖麻油比例越高,越要喷黑油. 为啥?因为蓖麻油比例越高温度越高,温度越高按你所说的热聚合现象越厉害,喷出来的油就越黑. 有没有拿你自已的矛剌你自已的盾?

我最早用過的1:6.38噴出來的油是透明黃原色伴隨極微量黑油,排氣回壓管內亦有少許黑油,因為很多篦麻油來不及被高溫聚合就噴出去了,真正被聚合的只有附在汽缸和活塞旁边和頂上的油,殘餘的油不是立馬被排出去就是積在曲軸箱內,當我把比例調到篦麻油較少時,來不及被聚合的油就少很多了,曲軸箱內部積油也変少,此處的積油是透明黃色的,記得最早使用1:6.38時機身平放前軸承处会滴出黃色殘油,現在則不會滴出,但转動槳发現還是有少許殘油積在內部,所以現在大家要重新思考素油排黑油是否真的是潤滑不足這个情況了
如果真的潤滑不足應該是发動机立馬升溫过热,然後熄火缸頭冒白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