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在有副翼机器上使用zyx,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2-01-12):
如题
另外我的250在打舵的时候总是会朝其他方向偏离,例如我打右就会朝前漂移,打后就会朝后漂移,搞不懂,下来看舵机响应又是正确的,求解.

楼主:
如果潜水有效率的话我也不会发帖提问了,论坛有个限制搜索的功能,使得潜水效率严重降低

网友:
把感度弄成0,当成陀螺仪用。

网友:
小姨子设定默认必须设置成1SERVO 其他就不多说了。。。

网友:
静止状态的舵机响应正确,下一步就要看转动状态下的。拆下大桨后推油门试试,如也无问题就换桨试试。

网友:
如果ZYX设置没有问题 那就有可能是舵机行程不一致

网友:
把十字盘滑轨逆时针转动一点,或者去潜潜水学调机

网友A(2012-02-11):
我也想知道,xyz用在有副翼450上
结果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xyz用在有副翼450上
结果会怎样?

这里已经有结论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