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在固定翼模式下,对码完后出问题了!!!!

楼主(2012-01-12):
如题,油门要推到一半以上电机才有反应!是不电位器烂了啊,舵量找不到在哪儿调………请教各位大大了!!!!

楼主:
粗大事了,粗大事了,快来淫啊!!!!

网友:
校正电调高低点,检查油门曲线,完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说慢点详细点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油门要推到一半以上电机才有反应!是不电位器烂了啊,舵量找不到在哪儿调………请教各位大大了!!!!

您好:
         您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试下,再重新检查油门行程,如无法调试好,请与售后联系,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厂设置是直机,我恢复了N次,它还是在我设置的固定翼界面!!完全没反应啊,昨天才收到的控,新的啊!我擦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在哪个选项里设置?!麽麽哒!

网友:
是没有设过油门行程。。。具体步骤如下 设备先不上电。。。开控--油门打到最大--电调上电---听见BB两声----油门马上最小---接着听见BBB---B 4声,,设置完成,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位大大!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调电调的油门行程……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E:

3Q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有一个熄火开关设置了之后就会出现LZ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