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弄个铸造的,不懂模具,这样的结构行吗

楼主(2012-01-12):
最近也在筹备雕铣机,本来想用方管焊个架子,看了许多人都在弄铸造的,也想弄个,对模具一点不懂,但看了网友们做的,感觉自己加工好像也行,因为我的整体结构和别人的不一样,我买了现成的大滑台,底座就是个底盘,把滑台坐上就行,但是觉得那种米字结构挺麻烦,我想做成筒形的行不行,因为没有人这样做,我就不知道这样结构的模具应该是啥样的了,请教各位老师,能不能给画个草图,谢谢

楼主:
我想这样做一是结构比米字型的简单,还有能节省点铸铁用量,往两边的筒子里灌沙子。整体重量不减,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模具应该是什么样的,在铸造时筒子里面有沙子,模具怎么抽出来呢

网友:
你也不专业使用,焊接的足够你用了,我就准备做焊接的

楼主:
感觉焊接和铸造除了模具成本好像差不多,这样自己要是能把模具做了,一是看着也像那么回事,另外都说铸铁的好,可能整体性能也提高了吧,既然做了在能力能达到的情况下,还是想做个尽可能满意的吧

网友:
可能是我没看明白,灌沙子就为省点铸铁嘛?重量一样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按常规为好。

楼主:
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前几天我准备焊接,要买材料前去找了搞加工的朋友,咨询一些注意事项,我问他哪里有壁厚15左右的方管,他说个人在家里用,没有必要找那么厚的壁厚的,找稍微薄一些的,加工搬运都方便,然后灌水泥或沙子再增加重量,我就按这个思路进行了

网友:
请教楼上壁厚15的方管是多大的方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