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ell 1:72 sunseeker静态改双有刷马达遥控

楼主(2012-01-12):
前半部分的链接:(论坛发帖有长度限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9069&extra=page%3D2
前天 22:32 上传
下 载附件 (118.53 KB)

前天 22:32 上传
下 载附件 (134.29 KB)

前天 22:32 上传
下 载附件 (100.78 KB)

前天 22:32 上传
下 载附件 (115.67 KB)

前天 22:32 上传
下 载附件 (128.36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09.34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34.49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01.42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66.04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50.49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16.21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34.13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35.33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38.77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56.99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42.86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06.04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91.37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52.17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42.7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40.31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08.2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23.83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97.89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00.6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220.51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78.27 KB)

前天 22:33 上传
下 载附件 (130.75 KB)

完工

网友:
感觉出轴高了 这样子出轴的话最好用半浸浆效果比较好  这个船改成船底出轴应该也不错

楼主:
恩,这个船不要求他多快了,就是个感觉。船太小,那么小的浆不好找,只有用了仿真的铜浆

网友:
这个小游艇很漂亮

网友:
先赞一个!我倒觉得此种改装合适了就可,没有十全十美,此类小船,航行特性再怎么也不会很像真。那个第三通道的舵机拨动开关我也做了个 ,楼主这里是做灯光开关的用途么?手艺也很棒!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手艺,就是担心浆的安装位置可能会影响它的推进效率,以及舵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控是灯光的,由于电调是单向的,没有倒车,用这个开关来实现倒车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我没搞清楚全浸半浸,高速低速桨的区别,大虾能指导指导吗
就是喜欢这个游艇的造型,就改的玩,但是速度一般。过两天上视频

网友:
楼主的船很漂亮。Sunseeker 或 公主V 都是。楼主的连轴节是用塑胶管吗?可要小心。有可能会脱开。我曾有一条 90cm 的弗莱彻级的驱逐舰静态套件改遥控,用的塑胶管连轴节,结果在打倒车时螺旋桨的拉力使尾轴与连轴节脱开,船失去动力,水从尾轴管慢慢进入船舱,最后眼睁睁的看着船高高地翘起船首,慢慢沉入水里。打捞出来后确定是连轴节的问题。

网友:
这船壳哪里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