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可以这样插线吗

楼主(2012-01-12):
6通接收器,说明书上面写着
1通道。连接副翼。
2通道。连接升降舵。
我想问下 我把1通道改为连接升降舵,2通道连接副翼,也就是说把2个通道的连接线换过来。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一定要按说明书上面的通道去连接?

网友A:
你喜欢横着打升降,竖着打副翼也没关系,想想都蛋疼的操作方式。你斟酌

网友B:
看你什么遥控器了,futba的高端都可以自定义,随便你自己怎么改

网友C:
很多控都是可以自定义通道的,不过你设的如果既不是日本手,又不是美国手,还不是中 国手,那你的飞机调试等等都要自己做了,即使是高手也不愿意帮你调机试机。

网友D:
如果控不能自定义,人的大脑也是可以的,不过要看效率了。: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