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的坦克,例如豹2A6能死火吗?

楼主(2012-01-12):
如题,不知道可以用遥控控制死火和启动的吗?可以的话是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
没有豹2的路过

楼主:
其他型号的可以吗?

网友:
国产,恒龙的各型坦克都可以

楼主:
田宫的不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我玩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弄,以为没有呢,高手们能说说田宫的怎么遥控控制熄火启动么?好期待。谢谢各位坛子里的高人。

网友:
最土的就是关控开控

网友:
需要用到微调,在操作说明书的第16页有说明

如果你是按照田宫的那种通道接,就是下面的操作。
把第4通道的微调向右最大,第2通道的微调向下最大,然后第4通道的操作杆向右最大并保持,同时把第2通道的操作杆向下就可以了。
同样的操作就是再启动,如果你按照自己的习惯更换了通道,就要知道说明书里说的第4和第2通道对应的是你遥控器的哪个。

多看看说明书,说的很详细。

网友:
有豹2的回答得很详细

网友A:
如果有高级控  应该一个开关就能实现这样的组合操作吧,bank回答一下。

网友:
绝对没问题 可以遥控熄火 启动...具体看楼上的几位说明  我就不口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高级控  应该一个开关就能实现这样的组合操作吧,bank回答一下。

可能可以吧,没高级控的路过

网友:
可以的,但是没有体验过高级控怎么一键操控

楼主:
等下得试一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