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到了 开箱 装机 正在直播 更新至29楼 基本完成

楼主(2012-01-12):
昨天淘宝买的冲浪者 观望了很久 都说冲浪者空间大 好飞 所以定了一个

200包邮价格挺低的了   加了10块钱走了顺丰  包装很给力啊  我拆都拆了半天。。。。。

     从河北发到天津 转天到了  最近顺丰也要爆仓了 客服打不进去 人工台没人接。

  有个问题想咨询下老鸟
由于没有车子 携带不是很方便!
                      冲浪者可以实时拆卸机翼方便携带吗

网友:
可以PM连接不? 谢谢

网友:
由于没有车子 携带不是很方便!

我是拆翼后用红白藍胶袋载的。

LZ请注意:
(1)  原带5寸桨不给力,改用6050马刀桨好多了。
(2)  舱内无通风,我是把电调装在机背上散热的。
(3)  锁定主翼用的长缧丝要預插定位才可把配套的木片固牢,否则很难对孔。
      但后来我改了用贴墙挂钩贴翼底加象皮根拉固,方便多了。
(4)  我在机肚用一条3mm炭纤管加带纤胶纸加固保护的。
(5)  舱盖每次飞前用胶纸贴牢,炸机时不会丢失。
(6)  机头用带纤胶纸包裹一圈加固,不易磨坏或炸断头。
(7)  此机易头轻,用2200mah电加配重或FPV会很好飞。

陈伯

楼主:
谢谢陈伯
       我这机头里面有配重  还需要在加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新版还是旧版   哪位 能上个图片 给小弟看下插接机翼 具体怎么操作?~?~?

机翼结构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可以机翼拆装,不知道你这是新版还是旧版的
那个不是新版,只是不同厂家出的冲浪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冲浪者只有一种,无新版旧版之说,都是对插机翼,网上有种透明座仓罩的所谓新版冲浪者其实并非冲浪者的升级版,是其他厂家仿的,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本人没有见过不便评论.原厂冲浪者感觉不错.

网友:
冲浪者有两个版本!新版是透明座舱

网友:
机翼 能对插吗?

网友:
鸡翼对插中间用3M魔术带粘合 他们这样做了 我的装好了 才知道可以这样 还有 鸡翼需要加强 多加两跟管进去吧 很好飞 不带设备  全油一分钟飞高点然后在滑翔 然后在全油门 我试过2200电池可以飞30分钟左右 配的2212   1400 0706浆 带设备 两片2200电池 全重1250G 保持速度35公里 可以飞40分钟 30多公里

楼主:
谢谢楼上啊!!给个魔术贴固定机翼的近照啊

楼主:
随机带了10个木片 我取下一个 换上圆的电机安装座 正好能贴在机上上面!
   假装一下试试  用的2212 KV1400   仿APC 7*5桨
              装7寸桨 与机身 有那么一丝丝的距离
     不知道 推力线 合适否?

网友:
冲浪者做载机?

网友:
你的螺旋桨装反了吧

楼主:
对反了 你眼真尖!

网友:
这飞机好像看过朋友飞过,很硬朗,滑翔也不错,祝你爽飞!

楼主:
关系 这样装推力线对不对啊????

网友:
推力线稍微向上,和电机安装处是平行的

楼主:
副翼都已经做好了
  电机延长线也焊好了   刚把机身粘起来
现在就差固定电机座和垂尾了!

还是想请教 怎么做插接机翼的固定!!!!
         魔术贴?怎么弄的 给个图好不好啊~?~??~

楼主:
魔术贴怎么按啊  一直没听明白 想看看

网友:
魔术贴我也没明白 反正有人这样和我说的 你的机器是老板 就是原来的版本 你FPV的话 还 是把两舵机移到后面去在粘吧  装前面重心有点靠前了 如果方便的话直接粘死吧鸡翼 免得出问题

楼主:
里面空间很大啊  电池可以选择放前面或者后面  这样都不能调节重心?

网友:
 看起来很憔悴啊

网友:
还要整个延长线啊,郁闷

网友:
魔术贴应该是粘在机翼相对的那面:loveliness: 担心腰斩

楼主:
意思是对接处 魔术贴??  不结实吧
那还不如强磁铁了

网友:
电机安装座需要改一下 下推角太大的了  我现在是 1400KV APC 7*6  5AH 电池  轻松起飞

另外 注意 机肚要自己加一条 碳管  原配的机翼碳管要换掉 壁厚太薄了 换大一级的

水平尾中部也要加一条3MM 碳管  那个水平尾 容易断掉

楼主:
    鸡鸡装的差不到了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机翼对插后 固定的方法
哪位朋友来个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