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上推电锯,各位大侠给看看我的思路对不对

楼主(2012-01-12):
计划是这样

1米多长的16或者20的光杆,因为要且大约80厘米的板子,估计要1米5的长度,2条,平行放置

每个杆子上2个滑块,一共4个构成的平面上放置一个木工圆锯,看了淘宝7寸的大约300左右

台面用木工板,大约1米2宽1米5长

现在的问题是,如此长的光杆会不会变性失去意义

或者用那种带底座就是Ω样子的光杆?

目的是切割奥松板,整齐度0.5毫米级别就可以

楼主:
但是如果用带支架的光杆的话,板子就只能切很窄的一个边,成了修边机了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用带座的,12的一条就够了,只是当靠山用嘛,两条16的太浪费了!

楼主:
不是简单的靠山啊,整个电锯,5公斤左右,都是浮在2个光杆上面的,

其实上下问题不大,关键是不能左右晃动

网友A:
固定电锯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电锯不好吗?

有的时候固定电锯推工件出来的进度很差,只能开料使用

例如毛料是900*800   我要精确切成75.0*80.0  就必须上切锯了,先升起锯片,虚拟一下锯路,这个时候是需要考虑锯片厚度的,然后固定木板,压下电锯,实际切割,精确度很高

网友:
要是我就用20的,做就做个8实的。

网友:
还是使用粗壮一点的,也多不了多少钱

楼主:
20的问题不大,不知道20的2条并行,会不会塌腰,淘宝上看电锯5公斤重

网友:
方管 + 两根12带底座的,肯定要比两根圆轨好,而且还轻;电锯侧装高度不够的话,可以装到两根轨道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办法

楼主:
20的光杆,跨度1米,会不会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的光杆,跨度1米,会不会软

你先咨询一下卖光轴的啊

楼主:
还是学人白己做一个主轴装锯片不买电圆锯,声音太大